请教OLED的驱动问题

楼主(2013-03-05):
在网上查询了很多资料,想找一个相对易于搭建实验平台的OLED驱动方案,诸如SSD1306系列的芯片,SH1101A,S6E63D6等芯片,封装太复杂了,引脚太多。
只找到了一款TQFP封装的芯片,PT6807,PT6808,但是貌似台湾普诚已经不生产了,数据手册在官网根本找不到。
诸位大侠有没有什么简单可行的办法?
说的是驱动方案,也就是说我的OLED是不带驱动和控制芯片的,要做的也正是这部分工作。

楼主:
有懂的没

网友A:
你最好还是找卖家要下引脚或者驱动,不同的OLED差别很大

网友B:
不带驱动的OLED,俺没见过。俺承认俺见识少
不带驱动的LCD点阵,俺也没用过。

网友C:
没玩过OLED的飘过 静等高手现身 :)

网友D:
有机发光管,好先进的样子

网友E:
〓◆ STM32不完全手册 V2.0 491页 22.3M 超清书签版 ◆〓
〓◆ OLED模块SSD1305 V2.0 71页 2.4M 中文注释书签 ◆〓

正在玩OLED屏, 苦于都是e文版的资料, 连续3天拉网,  无望中发现这本电林秘诀, 不敢独享,  奉献各位困境待援的朋友. 喔庆哈拉消(俄语只记得这句了)!不玩STM32没关系, 只看实例的器件说明即可.(糖衣吃了把药吐掉,哈哈.)
                                                                                                    tyw  于辛卯年清明节

STM32不完全手册 V2.0 491页 22.3M
STM32不完全手册 V2.0 491页 22.3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