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ARM进行jpeg解压的问题

楼主(2013-03-05):
我要做一个毕业设计是这样的: arm端接收pc端发送过来的图像数据进行JPEG解压,然后能在液晶屏上显示。

请问怎么在arm板子上面实现JPEG解压? 怎么能把图像在液晶屏上显示?

谢谢了!

网友A:
可以,但具体实现最好找个库,或别人写好的例子移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但具体实现最好找个库,或别人写好的例子移植

没找到好的例子

网友A:
http : //  www .openedv.com/posts/list/9006.htm
你把里边的标准例程附件下下来,里边图片显示实验有jpeg的解码代码。
但不是使用库,1000多行,看会累死人的,最好还是用库吧。
发不了连接,你自己打一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