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驱动电路

楼主(2013-03-05):
哪位高手帮我看看这个电路,告诉我这个电路的功能和电阻阻值的选取,还有其他的驱动电路常见阻值的选取,谢谢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1012993148\QQ\WinTemp\RichOle\I_8B@))(C[2[EDCSF5R$``F.jpg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1012993148\QQ\WinTemp\RichOle\I_8B@))(C[2[EDCSF5R$``F.jpg

网友A:
楼主提供的信息太少,猜的话是用AD检测9V电压。前面两个电阻是分压,中间那个电阻是胡来,还少了个电容。

楼主:
我是想知道你们在设计电路时怎么确定阻值的大小的

网友B:
楼主提供的信息太少,一般有两种用途,如下:

1:检测交流供电是否停止

9V 来自于 220V,单片机通过一个端口检测是否存在此电压来判断是否有交流电,如果没有可能要保存一些数据或进入休眠状态。

如果是这样,要保证有交流电输入时(系统允许的电压范围,如 160V -- 250V),输入端口一定是高电平,即 R1 和 R2 分压后的电压。

这种情况下 R3 后面不要接电容,以加快系统对停电的反应速度。

2:通过 AD 转换来判断 9V 的大小,甚至进一步推断 220V 的大小

如果是这种情况,要保证在系统的最大输入时(如 250V),分压后的电压不超过 AD 模块的参考电压。分压后的电压也不可过小,以免减小动态范围,降低分辨率。

如果用于这种情况,R3 后面接一个电容,以滤除干扰,免得数据跳动。当然,如果有软件滤波的话,也可以不接,一切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定。

网友C:
ADC深入端一般还有个对地的电容,偶了分压电阻,串的电阻可以省掉,不省的话,用1K就可以了

网友D:
中间的那个电阻R3不是胡来 ,而是增加输入阻抗
避免外来强信号损坏单片机
另外,从提高信号源的驱动能力来讲
R1和R2应该按比例取小一点
例如R1=2K  , R2=1K

网友E:
正解楼上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中间的那个电阻R3不是胡来 ,而是增加输入阻抗
避免外来强信号损坏单片机
另外,从提高信号源的驱动能力来 ...

分压电阻取那么大,可能是楼主有功耗限制,既然分压电阻已经够大了,R3还需要来“增加阻抗”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想知道你们在设计电路时怎么确定阻值的大小的

我们首先要知道自己想干什么,连干什么都不知道,怎么设计。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分压电阻取那么大,可能是楼主有功耗限制,既然分压电阻已经够大了,R3还需要来“增加阻抗”么? ...

回答NE5532
正是因为R1 R2的阻抗大
就要更加要添加R3电阻(或者加大R3的阻值),防止当单片机对R1 R2中点电压的影响
试想一下
1 . 仅仅只有R1 R2的两个电阻的时候,中点的电压会有 9V/(R1 + R2) × R2 = 3V
2  . 接上单片机并且有R3的时候,中点的电压假设是2.95V
3  . 接上单片机并且没有R3的时候,中点的电压假设是2.90V

结论:增加R3的电阻,会降低减少单片机对中点电压的影响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回答NE5532
正是因为R1 R2的阻抗大
就要更加要添加R3电阻(或者加大R3的阻值),防止当单片机对R1 R2中点 ...

AD输入是电容采样,楼主真要加的,应该是在分压点上加个电容,考虑单片机端口有泄漏电流,过大的分压电阻将不满足AD的输入阻抗要求,再串电阻的话,吸入电流倒是小了,但是AD得到的电压更不代表分压点电压了。

网友F:
按LZ的图来说,NE5532说的对,中间的电阻就是垃圾用法。说什么防止单片机影响R1和R2的中间电压,毫无道理!问一下:如果MCU不接这个中点,那么对R1和R2是不是影响最小(没有影响),但是R1和R2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只有在R1与R2的阻值够小的情况下,为了防止损坏单片机,才需要中间这个电阻。

网友G:
从个人的知识角度出发,我还是赞同“NE5532”的说法

网友:
如果后面的AD是一些低输入阻抗的芯片
楼主R1=200K  R2=100K 这个参数将会很有问题

网友H:
都有道理,首先lz要说一下这个图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I:
R3是必须滴,在不影响AD的情况下,越大越准。R1,R2的取值可以减小一点

网友J:
从网络名称来看,是交流检测的输入信号。分压电阻的取值依据是分压后的电压小于ADC满刻度的值。一些单片机内部ADC的满刻度值即为单片机供电电压值。进入ADC的信号最好是用运放变换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提供的信息太少,猜的话是用AD检测9V电压。前面两个电阻是分压,中间那个电阻是胡来,还少了个电容。 ...

谢谢啦,其实我也不是很清楚是干吗用的,只是经常有看到这样的电路,所以想问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首先要知道自己想干什么,连干什么都不知道,怎么设计。

嗯,知道,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提供的信息太少,一般有两种用途,如下:

1:检测交流供电是否停止

这个电路是别人设计的,所以我也不知道是怎么的,我正在学习呢,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中间的那个电阻R3不是胡来 ,而是增加输入阻抗
避免外来强信号损坏单片机
另外,从提高信号源的驱动能力来 ...

谢谢了,这个电路是别人设计的,我知道,谢谢你们啦,学习了

网友K(2014-01-12):
俺学习,俺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