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接口不接任何信号,为什么还能采到1.65左右电压?

楼主(2013-03-05):
如题。ADC接口不接任何信号,为什么还能采到1.65V左右电压?使用的是STM32103VTE。

网友A:
ADC接口不接任何信号,采到的将是 ADC 采样电容在上一次转换时采样到的电压.

网友B:
引脚悬空,采集电压还有意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C接口不接任何信号,采到的将是 ADC 采样电容在上一次转换时采样到的电压. ...

那会不会对信号采集有影响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脚悬空,采集电压还有意义吗?

引脚悬空按理说应该是高阻态,采集的电压值为0。因为现在有一个莫名的电压值对采集的信号有影响。

网友B:
你做程序配置的是AD输入,怎么会是高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做程序配置的是AD输入,怎么会是高阻。

配置为模拟输入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会不会对信号采集有影响呢?

我说得还不清楚吗?
会不会对信号采集有影响呢?  只要按照数据手册的要求处理输入通道电路, 就不会影响

楼主:
直接接稳压源测试,为什么相差很大。1.04V的电压源,测得0.39V。1.55V的时候,测得1.05V。

网友C:
引用 楼主:
直接接稳压源测试,为什么相差很大。1.04V的电压源,测得0.39V。1.55V的时候,测得1.05V。 ...

STM32的ADC还是比较准的。
误差大先找找自己的原因:是否用对?

网友D:
是不是硬件上加了1.65V的偏置电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硬件上加了1.65V的偏置电压啊

这个没有。

网友E:
ADC漂浮,采集到非零不奇怪,我遇到过,不过没有你那么高。你把它短路到地可以确认下

网友F:
楼上正解

网友G:
关掉它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ADC漂浮,采集到非零不奇怪,我遇到过,不过没有你那么高。你把它短路到地可以确认下 ...

正解。。。

网友H:
这个电压很不确定的,以前用51时遇到过,在AD脚接一个电容,在不接输入时采样值就为0了

网友I:
个人觉得楼主这样设置应该不会对信号采集有影响   不过还是建议你仔细看一看  技术手册   上面应该有详细的讲解

网友I:
楼主是高人啊  这些简单的知识应该没有什么难度的啊   呵呵  实在不行就找找fae

网友J:
模拟输入实际是上下都有个关闭的mos管,悬空当然就是3.3v/2=1.65了啊,接地才为0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