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这个图中耳放的正反馈

楼主(2013-03-05):
跟随器的两个47欧姆的电阻是用来干什么的呢?这样接和直接在输出管脚输出有何区别呢?

网友A:
呵呵,主要是电路图画得让LZ有点晕了,没仔细看还真有可能看错!

网友B:
呵呵~~~

这电路图画的还是挺标准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主要是电路图画得让LZ有点晕了,没仔细看还真有可能看错!

那应该是什么原因呢?这不是正反馈吗?

网友C:
哪里有什么正反馈呀?U1担任同相放大,增益3.1倍。U2是跟随器,输出跟随输入。两运放的的输出是同相同幅度的。通过电阻并联,目的是增大输出电流,两电阻是均流。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哪里有什么正反馈呀?U1担任同相放大,增益3.1倍。U2是跟随器,输出跟随输入。两运放的的输出是同相同幅度 ...

你好  我也是个菜鸟  我想问下 为什么不能直接在u2输出的管脚上 直接连接到输出  而是拉两个电阻呢  单纯在跟随器上输出我记得也是有增大输出电流的作用的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好  我也是个菜鸟  我想问下 为什么不能直接在u2输出的管脚上 直接连接到输出  而是拉两个电阻呢  单纯 ...

“增大输出电流”是有2层含义
1.把信号源的驱动能力进行扩展,不作电压放大
2.单个电路极限电流能力不足,并联一个加倍
3.两路并列增流,基本问题就是各自均得1/2

你提的问题学习掌握模电的难点之一,特加注意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好  我也是个菜鸟  我想问下 为什么不能直接在u2输出的管脚上 直接连接到输出  而是拉两个电阻呢  单纯 ...

理想的运放作的跟随器输出电压是和输入一模一样大小的。但实际的运放都不是理想运放,开环放大倍数再大也是个有限值,并非是无穷大。所以严格地说,用实际运放构成的跟随器只是输入输出电压相差很小很小,小到一般的情况下都可以忽略罢了。并非是严格相等!如果是没有那二个电阻(R7、R8)的话,这个跟随器不但对负载提供不了电流,反而还要消耗U1输出的电流(因为跟随器的输出略小于输入,当然消耗的很小很小,也可以忽略)。所以要想跟随器帮助提供负载电流,R7和R8是必须的。而R9、R10与R7、R8一起来均流,使得U1与U2的输出电流平均分配。

网友F(2013-04-12):
明明是立体声放大,楼上整那么多名词

47 ohm防止输出短路

网友G:
这个办法好. 现在四运放很多, 往往用不完, 这样一来可以让原本用不着的单元也不被浪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