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C1110的接收无线距离问题!!!!!

楼主(2013-03-05):
小弟最近爱调试CC1110的无线射频,由于没有经验,请教各位大牛。情况是这样的,我使用CC1110接收其他厂家的无线探测器,其无线参数如下:
信号调试方式:ASK
信号中心频率:433.98MHz±50KHz
基带信号传输波特率:2.5Kbps
基带信号的时序:前导时序:4ms低电平+400us高电平;比特位时序:bit0,400us低电平+800us高电平;bit1,800us低电平+400us低电平;每一帧都有56bits,也就是7个字节。
应该属于比较简单的协议。

我使用IAR编译CC1110的程序,其中无线部分设置如下:
FREQ2 = 0x10;
FREQ2 = 0xB1;
FREQ2 = 0x08;

FSCTRL1 = 0x06;
FSCTRL0 = 0x00;

MDMCFG4 = 0xB6;
MDMCFG3 = 0x93;
MDMCFG2 = 0x30;
MDMCFG1 = 0x22;
MDMCFG0 = 0xFB;

CHANNR = 0x00;

DEVIATN = 0x15;
FREND0 = 0x11;
FREND0 = 0x56;

MCSM0 = 0x18;
FOCCFG = 0x16;
BSCFG = 0x6C;

AGCCTRL2 = 0x03;
AGCCTRL1 = 0x40;
AGCCTRL0 = 0x91;

FSCAL3 = 0xE9;
FSCAL2 = 0x2A;
FSCAL0 = 0x1F;

TEST2 = 0x81;
TEST1 = 0x35;

TEST0 = 0x09;

MDMCFG2 = 0x30;
PKTCTRL0 = 0x32;

IOCFG0 = 0x0D;
IOCFG2 = 0x0D;
将P1.7作为无线信号的解码输出管脚,连接P1.1(Timer1通道1)的捕获端口。

现在的情况是使用其他厂家提供的探测器发射信号,CC1110的接收距离只有7M左右,当距离大于7m以后,用示波器观察P1.7的输出波形会有60us~200us不等的脉冲干扰,且信号的时序变形严重,如:bit0的标准的400us低电平变成了最低只有200us的左右,前导时序的4ms低电平最低到3ms,距离再远一些波形就完全不正确了。使用CCdebug仿真器测试我的CC1110的RSSI的值,在1m左右距离用厂家的探测器发射信号,RSSI值最高在-60dbm,没有信号时,为-98dbm左右。
当我使用两套CC1110模块测试,一套模拟厂家的探测器信号进行发射,一套接收,通信距离能达到40m左右,虽然会有一些误码,但是基本上每次都能收到信号,而且P1.7的输出波形稳定性较好。
我使用频谱仪测得厂家的探测器中心频率为433.937MHz,于是我将CC1110的频率也调整至433.937MHz,经过测试距离能达到15m左右,但是距离仍然很近不能达到要求。
    使用标准的信号发生器发射,将调试模式改为fsk模式,我的CC1110模块的距离也能够达到35m左右。
请问下题究竟在哪里?我的CC1110的配置有问题,还是由于厂家的探测器的频率偏移较大,发射功率低导致。是否我应该扩大CC1110的滤波带宽之类,但是这样貌似也会降低灵敏度。现在我真的不知道应该怎么调了。。。大牛们救命

网友A:
楼主的**长征才开始啊,无线通讯的载频准确度是ppm级别的,你的50k已经不知道到爪哇国去了。前导也不正确,应该是导言+同步字+包结构。如果不是大批量,建议楼主买模块,射频不像单片机,会整死人的。

网友B:
楼主还是和我一样乖乖的买模块吧

网友C:
cc1110为啥用ASK?

网友A:
引用 网友C:
cc1110为啥用ASK?

呵呵,你代理这个系列都还不知道答案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呵呵,你代理这个系列都还不知道答案啊。

;P

网友E:
字太多 看不下去

网友F:
射频是rt挺难的.

楼主(2013-04-08):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长征才开始啊,无线通讯的载频准确度是ppm级别的,你的50k已经不知道到爪哇国去了。前导也不正确 ...

那个无线的传感器的编码格式就是那样的,我没法改的。。

网友G(2013-11-13):
你是说你已经使用你开发设计的CC1110模块测量能够达到35~40米?按照目前的情况看,发射功率是主要因素,你可以自己通过程序设置发射功率,使用CCdebug仿真器配合TI的软件设置可以进行测试

网友H:
其实也就那么远,

网友I:
CC1110可以不用数据手册里的
序言位  同步字   长度
这种数据包格式去接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