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关键路经的问题

楼主(2013-03-05):
不知道什么是关键路径,什么是输入矢量,求问,谢谢

网友A:
在FPGA设计中,关键路径指时序性能最差的地方。图中的明显不是FPGA方面的东西,应该是IC制造方面的知识,俺无能为力

网友B:
lz应该说的再详细点

网友C:
关键路径指延时的地方。
输入矢量就是输入的东西,不知道为什么叫矢量,可能是特定条件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关键路径指延时的地方。
输入矢量就是输入的东西,不知道为什么叫矢量,可能是特定条件的 ...

原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原来

有问题可以发帖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键路径指延时的地方。
输入矢量就是输入的东西,不知道为什么叫矢量,可能是特定条件的 ...

关键路径我知道了,a->i2->G2->g3->z,输入矢量是啥意思啊,要造成最大延时必须先是011,再是111,可是这样的话输入矢量是哪个呢,还是100.。。。我觉得缓冲器插一级,你怎么看呢,尺寸我算好了,这个题还有一问的
file:///C:/Users/lenovo/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1727628768/QQ/WinTemp/RichOle/8(RWR)8OAP9M[TWR$L49~8C.jpg
这个真不会了。。。能帮忙看看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应该说的再详细点

说详细了,就在上面一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FPGA设计中,关键路径指时序性能最差的地方。图中的明显不是FPGA方面的东西,应该是IC制造方面的知识,俺 ...

是啊,数字IC设计不知道去哪问。。。汗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