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下载不了,折腾了大半晚上

楼主(2013-03-06):
如题,不管怎么折腾就是下载不了,用串口助手试过,usb_串口是好的,但就是下载不了,提示握手失败!
板子和单片机用了两个月了,一只都很好用的!
把单片机插到面包板上,之前下载进去的程序还可以跑,证明单片机是好的!

网友A:
看看是不是232芯片问题

网友B:
拿示波器测一下就知道硬件通路是否有问题

网友C:
以前遇到过,下载线的问题,同一个串口线,用串口软件能收能发。就是STC_ISP用不了。

后来把串口线的驱动换一个就可以了。不知道你是不是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遇到过,下载线的问题,同一个串口线,用串口软件能收能发。就是STC_ISP用不了。

后来把串口线的驱动 ...

驱动也换过了,还是不行。昨晚睡觉都没睡好,做梦都在想这个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驱动也换过了,还是不行。昨晚睡觉都没睡好,做梦都在想这个问题!

只是给你一个参考,不知道你的是不是这个问题,所谓驱动换了,是要换正确。不是换换就可以了。
当然什么是正确的,我也不知道。你找个带串口的机器试试,至少可以确定你的板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D:
也有可能是连接接触不良哦

网友E:
用示波器看看输出端,有没有信号出来

网友F:
如果USB转串口是TTL输出的,留意电流倒灌导致不能冷启动

网友G:
有可能使下载器的问题,或者是设置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是给你一个参考,不知道你的是不是这个问题,所谓驱动换了,是要换正确。不是换换就可以了。
当然什么 ...

谢谢!驱动应该没有问题,我是根据USB转串口的芯片型号在官网上下载的驱动!
目前可以确定串口电缆没问题,问题应该是在板子上,或者单片机有问题了!
不过还是非常感谢你的回复!

网友H:
你用XP吗?用XP就行了~WIN7驱动有点不稳定~
还有波特率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用XP吗?用XP就行了~WIN7驱动有点不稳定~
还有波特率问题~

之前一直用的很好,昨天突然不好的

网友I:
串口线 对接 看看能不能收发,波特率设置是不是太高了。下载失败。

网友J:
将单片机的复位脚悬空试试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驱动应该没有问题,我是根据USB转串口的芯片型号在官网上下载的驱动!
目前可以确定串口电缆没问题 ...

有些东西不要肯定。
我的驱动不是官网的,谁管这闲事。自己弄驱动
最主要是,用在其它的地方没问题。都能收发。
就是STC_ISP不用。也是用带串口的电脑,才发现的。开始还以为是板有问题。
因为同一个芯片的线,我有好几种,过后换了驱动就行了。 芯片是PL2303

网友C:
8.若使用 USB 转 RS-232 串口线下载,可能会遇到不兼容
   的问题,可以让我们帮助购买兼容的 USB 转 RS-232
   串口线

STC_ISP的原说明文

网友K:
232  串口线  ISP软件  都检查检查  或者换台电脑在试试

网友L:
换一下最高波特率和最低波特率。
我有时也遇到这种问题,把最高和最低波特率都设成9600就好了。

网友M:
就是那个USB转串口的问题,原先我在笔记本电脑上用这个也没成功,但用台式机的串口就好好的,是USB转串口与ISP软件不兼容

网友N:
以前碰到过是复位引脚选择的问题,不知道你的是不是。

网友O:
这个问题可搜索论坛,已经讨论过很多次了。
当LZ解决了回想起来:哦,原来如此!增加实践经验吧。 :)

网友P:
我用的STC单片机,在XP下可以下载,在win7下不能用,同样的USB转口线,做串口传输数据没有问题,但就是不能下载程序,不知道是不是与你的问题一样

网友Q:
以前遇到过此问题,果断换U转串!换个CH340或者FT232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些东西不要肯定。
我的驱动不是官网的,谁管这闲事。自己弄驱动
最主要是,用在其它的地方没问题。都能 ...

我的芯片也是PL2303.直接把收发两根线短接起来,用串口工具调试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P:
我用的STC单片机,在XP下可以下载,在win7下不能用,同样的USB转口线,做串口传输数据没有问题,但就是不能 ...

感觉有点类似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的芯片也是PL2303.直接把收发两根线短接起来,用串口工具调试是好的!

你自己没看清我说什么,我开始一直强调,我的也是好的,我也测过。你总不相信。你相信你自己测的。难道我不会把2和3脚短起来测一下?

所以我才反复提醒你,叫你试试别的。如果你一直认为自己线没什么问题,驱动也是官网下的。你就很难找出原因。

网友R:
建议用CH340 方案。

网友S:
波特率高低都设置成2400

网友T:
在stc下载软件里面把波特率该小就应该没问题了

网友U:
质量差的数据线用久了数据传输不好也会出现下载不了,不知道楼主是否有换过数据线。

网友V:
很大可能是波特率问题,

楼主:
真的是莫名其妙,今天下载又好了,害我昨晚折腾那么多时间。

网友W:
STC通过ISP多次烧写后,经常会有些问题:1)降低波特率;2)改变单片机上电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W:
STC通过ISP多次烧写后,经常会有些问题:1)降低波特率;2)改变单片机上电方式。 ...

波特率我一直用的是2400,试过好像高于4800就下载不了了。

网友X:
PL2303转串口线在其它地方使用一直正常,就STC下载折腾我好长时间都不成功(网上说有好用的驱动也下载了几个)!后来只好专门放到台式机上写了:lol

网友Y:
之前下载进去的程序还可以跑,这不能证明单片机是好的。有的时候,TX,RX脚怀了,程序可以跑。

网友C:
引用 网友X:
PL2303转串口线在其它地方使用一直正常,就STC下载折腾我好长时间都不成功(网上说有好用的驱动也下载了几个) ...

我的也一样。不过我有几根线,几个驱动,试其中一个是好的。

网友Z:
USB芯片是PL2303是,STC_ISP下载软件用V4.80可以的。

网友AA:
请检查下串口号是否正确!!

网友AB:
串口通信参数设置是否正确

网友AC(2013-04-17):
台湾PL2303 USB转串口线官方驱动下载(新芯片支持WINDOWS7/WINDOWS8 32BIT/64BIT)(另:注意很多不稳定为山寨版,非原厂)

http://www.prolific.com.tw/TW/Sh ... _id=226&pcid=79

网友AD(2013-08-24):
1.看看你的晶振,但是你串口没问题,应该不是晶振的问题
2.下载器RXD和TXD调一下
3.你的USB转串口芯片坏了
4.重启你的电脑你的USB问题或者换一个USB口
以上四点是我曾经遇到的问题后来都解决了,供你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