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lv320aic23b芯片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3-03-06):
  1.首先,想请问这块音频芯片中当连接3.3V电源时,内部ADC数字量与模拟量的对应关系以及DAC的对应关系(data manual没看懂)。
  2.其次想问,我写了一个音频回放程序,回放之后两个耳机大小不同(耳机没问题,左右声道的增益也有一样)。
  3.不论是回放程序还是直接从DSP向Mcbsp口写数据通过aic23b的DAC输出,其中一个耳机都有一个比较规律的噪音,且噪声较大。
  4.我通过中断进行对ADC数据的读以及对DAC数据的写,可是当改变aic23b采样率(增高到8.02KHz)时,声音会变得很轻很轻很轻;可是当不用中断而直接进行回放时,改变采样率依然可以正常播放,请问是不是我的程序的问题,问题在哪儿?
  以上四个问题请有经验的大神们给点建议和经验,谢谢~~

网友A:
开发板上有  但是具体没研究过  等高手解答

网友B:
1、data manual没看懂就继续看
2、音频输出一般提供接耳机的接口(线性输出)和接功放的接口(内置放大器),请确认一下有没有接错,除此之外就是PCB的问题了
3、同2
4、请确认你的时钟是由DSP给的还是音频芯片给的,理论上采样率是不能随便改的,pcm一般用8K采样,高清的有44.2K,如果是从8KHz改为8.02KHz根本不会有什么影响,IIS总线时钟允许有0.5%的偏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data manual没看懂就继续看
2、音频输出一般提供接耳机的接口(线性输出)和接功放的接口(内置放大器) ...

多谢解答,这几天又仔细配置了下MCbsp和aic23b的寄存器,可以清晰的回放了。但是问题又来了、
1. SPI模式下使用CLOCK STOP模式传输音频数据会有很大噪声,而不用CLOCK STOP模式,则很清楚。
2.依然有轻微的“滴……”的噪声,但是满清的,频率很高。
3.还是关于AIC23B的ADC、DAC的输入输出的对应关系。看不懂,能不能解答一下怎么看那个表格。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谢解答,这几天又仔细配置了下MCbsp和aic23b的寄存器,可以清晰的回放了。但是问题又来了、
1. SPI模式 ...

1、用示波器看一下数据的波形,是不是在CLOCK STOP模式下,数据不连续了
2、不好说,还是考虑数据不连续,波形的瞬间跳变引起的
3、没用过AIC23B,所以没法回答

网友C(2014-06-04):
能吧例程发我一份吗?我的这个音频回放有问题,不能听到警报声,只听见噪声。

网友D(2016-08-19):
楼主我想问一下,这个芯片接麦克风,经过ADC采样保持编码,得到的数据是不是就是PCM音频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