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R8的多通道复用。

楼主:
SAR, se, AC, AD, AI
怎么去配置SAR8的模块呢,比如我需把P0.1和P0.2在不同的时间里作为输入进行AD转换,那么我需要怎么人去配置SAR8模块呢。

这里需要怎么去配置呢,然后函数里需要怎么去写呢 ?

void main(void)
{

        M8C_EnableGInt;

        SAR8_SelectADCChannel(SAR8_P0_0);
        SAR8_SetRunMode(SAR8_FreeRun);
        SAR8_Start();

  while(1)
        {
    while (0 == SAR8_fIsDataAvailable());  // wait for result
    bResult = SAR8_bGetData();

        delay(bResult);

        LED_1_Invert();

        }

        // Insert your main routine code here.
}

这里我是不是在   SAR8_SelectADCChannel(SAR8_P0_0);
进行修改就好了,比如我改为   SAR8_SelectADCChannel(SAR8_P0_2);这个时候就是连接的P0.2可以这么理解吗?

网友A(2013-03-06):
不知道,帮你顶

网友B:
你的理解是对的,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理解是对的,楼主

那么这里在模块的配置里是不是 需要什么改变? 比如上面图上显示的是P0.6连接到SAR8的输入的,那么我在程序里改成了SAR8_SelectADCChannel(SAR8_P0_0);
那么我的实际上的SAR8的输入就是P0.0了,对吧!

问题2:有没有关于SAR8的关于  SAR8_SetAlignPath(BYTE bAlignPath);
                           SAR8_SetLowAlignSrc(BYTE bAlignSrc);
                          SAR8_SetHighAlignSrc(BYTE bAlignSrc);
                         SAR8_SetCmpH(BYTE bValue);
浙西函数应用的一些的教程,我感觉还是比较难,就看单纯的一个datasheet还是有很大的障碍!
请指教

                                                             wazhzlp

网友B:
函数教程没听说过,主要看datasheet吧,我不知道别的方法,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函数教程没听说过,主要看datasheet吧,我不知道别的方法,呵呵

一些例子也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