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stm32f103zet6驱动DM9000a读取ID号出现问题求指导

楼主(2013-03-06):
我用stm32f103zet6驱动DM9000a。
连线方式:
CMD 连接FSMC_A2
cs连接到NE4
复位单独接到一个IO口中。
REG_ADDR 0x6C000000
REG_DATA 0x6C000008

在读写ID的时候,
通过复位硬件复位后(拉高在拉低)
读取的ID号是地址:0x28292a2b
不复位的时候读取ID号为:0x00000000
就是不读取正确ID号,请问如果解决

楼主:
有谁碰到类似的问题,指导下

网友A:
你可以先用SMI接口读一下ID号,确认DM9000正常启动之后,全力解决fsmc接口的读写问题。

通过复位硬件复位后(拉高在拉低)
你确认是高复位的?

楼主:
问题解决了,但是不值得原因。
解决方式:
复位引脚原本接到PF8上的。
在FSMC初始化代码中把这个PF8引脚初始化代码去掉就可以成功读取ID了。
很不解。。。

楼主:
PF8
FSMC_NIOWR
输出
I/O空间的写使能
为什么初始化该引脚就出错啊

网友A:
初始化的时候引起了信号线的跳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