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V7725数字摄像头加什么样的滤光片?求助

楼主(2013-03-06):
我用OV7725数字摄像头做了个小拍照机,但是用在室外强光的时候,因为光线太强,拍出照片一片白,用在室内还可以。请问各位有经验的大佬,用什么样的滤光片可以改善室外成像效果,滤光片怎么固定呀?

网友A:
你可以用专门的IR-CUT来做切换,一般按装在CMOS的上面就可以了

网友B:
室内和室外环境不一样,可以软件修改曝光时间解决。强光抑制功能也可以通过软件。

网友C:
软件调节, 可以自动适应不同的环境, 适应性更好
可以考虑啊

网友D:
滤光片即ircut是不能解决光线太强导致画面发白问题的,ircut主要配合红外用在白天、晚上模式转换上;
要想解决光线太强问题,可以尝试以下几种方法:
减小电子快门时间
减小镜头光圈
减小曝光系数
软件调节亮度系数

目前主流网络摄像头都支持以上特性,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也可能你手里的设备不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