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713版连接不上怎么办

楼主(2013-03-06):
我有两块6713的开发板,前几天测试的时候一块板掉了,再次连接的时候,死活连接不上,重新配置之后也连接不上,重新安装了仿真器驱动也不行,拔了仿真器的usb,换其它的接口,然后重新装了仿真器驱动,依然是同样的状况,可奇怪的是,另一块版直接插上就能连接上,不知道是为什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新建文件夹

网友A:
连接不上一般是硬件的原因,换块板子试试看。呵呵

楼主:
换一块板的话,可以连接上,不过我想知道这个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