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HT11 温度显示不正确

楼主(2013-03-06):
请问各位老师
    F5137能从DHT11中读取数据,而且校验和也对的上,但是测出来的温度是40几度,湿度是80%多 真实温度也就最多20度吧, 请问有没有那位前辈遇到过这种情况的呢?还是DHT11返回数据格式和我的对不起来呢?

网友A:
1、返回数据格式和你解析的格式是不是一致,这只有你自己才知道,你问别人顶啥用?
2、检查电源电压接对了没有?
3、换一个别的模块试试看。

网友B:
单位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返回数据格式和你解析的格式是不是一致,这只有你自己才知道,你问别人顶啥用?
2、检查电源电压接对了 ...

我用AM2301替代的话数据格式和校验和都是对的
分步调试发现是数据高位的表示有点问题
最高位数据直接被往左移一位
所以会有接近两倍的差距
谢谢版主

网友C(2013-08-27):
可以吧程序发给我一下不 谢谢 412723968@qq.com

网友D(2017-07-20):
那么多人问啊,程序在这里:http://www.labisart.com/blog/article/75

网友E:
我以前做的用的是HIH4000和103AT,不一样的模式,所以帮不到你...多看看规格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