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基础的问题

楼主(2013-03-06):
电流互感圈在感应电流的时候;
1,在电流变化率一样的情况下,同样的电流互感圈在电流线正中穿过电流环或者偏中穿过电流环得出的电流时候一致?????

网友A:
基本一致。

谢谢

网友B:
工程认为一致,否则就会有相应的措施来固定线的位置。

很多人都说没多大差别。但其实想知道具体的差别

网友C:
理论上说还是有差异的 不过这点微小误差可以忽略不计

以前我也持这种态度,但后面调试机器出现问题,老大说是线没摆正的原因,我又找不出好的理由反驳他。难道说可以忽略不计》》??

网友D:
基本一致的,
除非你选了个不合适的,
(导线直径和环内径差太多的)

老大,能具体给个比例么?我也想知道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基本一致的,
除非你选了个不合适的,
(导线直径和环内径差太多的)

比如说,测220V 接100W 的灯泡电流,采用100:1的电流环。。。这样的得出误差有多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