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MSPF5529开发板-如何使用ImageDog生成102x64液晶屏所用的数据

楼主(2013-03-06):
如何使用ImageDog生成液晶所使用的图片数据
首先你要打看MSP430F5529的demo程序文件价,找到ImageDog文件价;

如果使用|--ImageDog可以生成板载液晶的文件
首先找到文件

将文件价保存到D盘根目录下,最好你的电脑已经安装了Java和Jre,
通过命令行到达你所复制的文件夹:

举例使用方法我把一幅102*64的bmp图片(如下图所示)放在在目录中
图片(file:///C:/Users/lenovo/AppData/Local/youdao/ynote/images/D1987E7ADC494DAEB223EC269792351C/maomao.bmp)
然后执行命令 java ImageDog  > maomao.c

将转换的数据格式放在maomao.c的文件中,方便使用。
执行命令后会生成文件maomao.c
下图是文件夹的样子

maomao.c的数据结构如图所示

然后你就可以把这些代码粘贴到你的文件价中了!!!

这个是文件的路径,方便大家学习
安装CCS5 然后就可以找到TI的示例工程项目啦,祝大家好运

D:\ti\ccsv5\ccs_base\msp430\msp430ware_1_20_00_16\examples\boards\MSP-EXP430F5529\src

网友A:
求解释,那个MSP430F5529的demo文件夹在哪里?

网友B:
这个十分好用啊~只要装完jdk就行

网友C:
这个文件很不错  呵呵   需要好好哦看一看   支持原创的帖子  学到很多东西  谢谢了

网友D(2013-05-29):
其实用一些字模转点阵形式的软件也很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求解释,那个MSP430F5529的demo文件夹在哪里?

在你的CCSv5或IAR 的example中都有的
ps: 我上传1个吧!这个是TI官方的安装包文件啦!
CCSV5 也许只能编译16K的版本,IAR需要注册完整版才能编译啦!
祝你好运啦!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你的CCSv5或IAR 的example中都有的
ps: 我上传1个吧!这个是TI官方的安装包文件啦!
CCSV5 也许只能编 ...

已看到,谢谢!

网友:
今天才收到板子,还不会用啊

网友E(2013-12-31):
太好了,课程设计用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