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学习笔记之USART(使用固件库,查询方式)

楼主(2013-03-06):
1.使能对应USART模块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x, ENABLE) for USART1 and USART6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USARTx, ENABLE) for USART2, USART3, UART4 or UART5.

2.使能对应GPIO的时钟
RCC_AHB1PeriphClockCmd() function. (The I/O can be TX, RX, CTS, or/and SCLK).
3.配置对应引脚的复用功能
        GPIO_PinAFConfig(GPIOx, GPIO_PinSourcex, GPIO_AF_USARTx); //引脚映射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 设置为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复用模式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x | GPIO_Pin_x;              //引脚选择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xxMHz;                 //速度选择
        GPIO_Init(GPIOx, &GPIO_InitStructure);                                        //写入配置信息
4.配置USART信息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xxx;                        //波特率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xb;//字长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x;        //停止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校验位,USART_Parity_Even,USART_Parity_Odd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硬件流控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工作模式
          USART_Init(USARTx, &USART_InitStructure);                                //写入配置信息
          USART_Cmd(USARTx, ENABLE);                                                    //使能串口模块
5.发送
          USART_SendData(USARTx, char xx);                                            //发送字符
                  while (USART_GetFlagStatus(USARTx, USART_FLAG_TC) == RESET);//等待发送完成
6.接收

        if(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RXNE) == SET)    //查询是否接收到数据
            xxx=USART_ReceiveData(USARTx)                                            //读取接收到的数据
程序举例:

int mai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A,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 ENABLE);

        GPIO_PinAFConfig(GPIOA, GPIO_PinSource9, GPIO_AF_USART1);
        GPIO_PinAFConfig(GPIOA, GPIO_PinSource10, GPIO_AF_USART1);
        GPIO_StructInit(&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1152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USART_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Cmd(USART1, ENABLE);

        while (1)
        {
                if(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RXNE) == SET)
                {
                          USART_SendData(USART1, USART_ReceiveData(USART1));
                          while (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C) == RESET);
                }
        }
}

网友A(2015-10-26):
现在全系列都可以使用cube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