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飞思卡尔单片机写进过程序了就不能在线仿真了吗

楼主(2013-03-06):
哥们...姐们....请教一下...飞思卡尔单片机写进过程序了就不能在线仿真了吗???????????
                                  飞思卡尔单片机写进过程序后怎么删除芯片内的程序??????????

网友A(2013-04-15):
那要看烧进单片机的程序格式是不是带有调试信息,不然调试无法知道程序和变量的具体信息当然就无法在线仿真。
你是想怎么删?如果单片机内有bootloader,就可以使用它来删除芯片内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