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入口异常

楼主(2013-03-06):
(无正文)

网友A:
1、一般R1/R2建议功率都选择大一点,建议选择0805以上封装。
2、自己算一下ZD1有没有工作?电流很小
3、在ADC之前串一个电阻
4、检查整个电路的共地对不对?

网友B:
貌似采样点电压在4.88V,比稳压管电压高,是不是有点高了?
另外,电压是有波动的,时都需要留出足够的富余量?

网友C:
特别要关注2楼的第3点,电阻可用1K的试试

网友D:
R1电阻,0603的封装,耐压有问题,建议找找相关资料查一下

网友E:
首先,R1电阻功率计算一下,几乎压降都在R1上面,P=U²/R=310²/1M=0.1W大概,这样应用的话封装应该加大;其次,ADC采样不要直接接单片机,中间接个电阻降低其对单片机的冲击;还有,这对电阻应该选择一致性好的精密电阻,降低误差。

网友F:
不建议这样使用
分压过来,搞个运放 跟随下
然后AD口上和运放前各放个bav99钳位

网友G:
一定要多个电阻串联,万一 R1焊接短路或者被击穿了怎么办?

另外爬电距离也不够。。。1206电阻,三个以上串联,最保险了。。另外最好放个 TVS管,稳压管对于瞬间脉冲抑制力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