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93

楼主(2013-03-06):
如图所示   饿付&*&呢?

网友A:
电源才5V。

网友B:
呵呵,如2楼所说,另外楼主很多东西没搞懂啊,10M的下拉来干嘛的呢?

网友C:
10M貌似可以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才5V。

感谢 果然如此

楼主:
引用 网友C:
10M貌似可以不用

感谢

网友D:
呵呵 电压5V  输入信号那么大。。。

网友E:
我突然想到楼主是不是在抄电路的时候抄错了。

网友F:
你的参考电压,比比较器的供电电压还高,当然不能用了

网友G:
看来楼主对运放的特性有待加深了解,大部分运放在输入信号超过电源电压后,工作状态处在不定态,输出也处在不定态。5v的电源,输入信号为6v,。。。。。。

网友H:
简单的问题,自己不够细心哦

网友I:
输入电源不能大于输出以及供电电源~不然烧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