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rmal relief(花焊盘/热风焊盘) 与大家分享

楼主(2013-03-06):
Thermal relief(花焊盘/热风焊盘):也叫热风焊盘,防散热热分焊盘。热风焊盘有以下两个作用:
   (1)防止散热。由于电路板上电源和地是由大片的铜箔提供的,所以为了防止因为散热太快而造成虚焊,故电源和接地过孔采用热风焊盘形式;
   (2)防止大片铜箔由于热胀冷缩作用而造成对过孔及孔壁的挤压,导致孔壁变形。

Thermal relief(热风焊盘)建立
(1)    启动Allegro PCB Design 610—>选择“File”—>“New…”—>弹出“New Drarwing”对话框—>在 “ Drawing Type”中选择“Flash symbol”,再确定热风焊盘的名字“f20-36-10”(内径20mil,外径36mil,开口10mil)。
(2)    选择“Setup”—>“Drawing Size…”命令—>设置图纸尺寸。
Type  选择Flash

User Units  选择单位Miles

Accuracy 1  表示1位小数

DRAWING EXENTS

2       Left X    -500

2       Lower Y  -500

2       Width    1000

2       Height    1000

(3)   选择“Add”—>“Flash”命令—>弹出“Thermal Pad Symbol”对话框。

Inner diameter(内径):选择20(同Regular Pad大小)

Outer diameter(外径):选择36(同Anti Pad大小)

Spoke width(开口大小):选择10

12 (当DRILL_SIZE = 10MIL以下)
                            15 (当DRILL_SIZE = 11~40MIL)
                            20 (当DRILL_SIZE = 41~70MIL)
                            30 (当DRILL_SIZE = 71~170 MIL)
                            40 (当DRILL_SIZE = 171 MIL以上)
也有这种说法:至于flash的开口宽度,则要根据圆周率计算一下,保证连接处的宽度不小于10mil。公式为:
Regular Pad × Sin30°﹙正弦函数30度﹚

Number of spokes(开口个数):选择4 表示有4个开口

Spoke angle(开口角度):选择45,表示开口角度为45°

Center Dot Option:不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