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室内无线定位有什么好方法?

楼主(2013-03-06):
   定位精度越高越好,最好厘米级

楼主:
有没有模块卖?

网友A:
精度好高啊,小弟孤陋寡闻,没见过模块卖的,不过应该有的卖的。

网友B:
室内Wifi定位能达到厘米级?怎么可能呢?:Q

网友C:
这个精度,好高端

网友D:
厘米级别的精度 好高的啦  同学

网友E:
厘米级,大概只有用超声定位了。但没见过卖模块的。

楼主:
我的应用:一个四驱全向小车在室内行走做科学测量,小车什么的都好了,现在就是瓶颈卡在无线定
位上,最好能精确定位,厘米级没有的话稍微精度小点也行啊。超声波定位,超生波定位的模块没有的话,超声波的设备哪里卖??中国那么多大学,大学里都做机器人,他们室内精确定位怎么做啊???
放信标的话精度能最高到多少?有没有微型雷达卖?国外哪家公司有这个产品啊?我现在可以不计成本从国外买的

楼主:
机器人小车在室内行走的轨迹有没有精确记录的模块卖???厘米级

网友F:
无线定位精度不够,可以参考滚轮鼠标,用2个光栅记录XY移动距离来得到位置,用光电的方式也可以,只是速度稍微慢,可以用PAN101光电鼠标芯片。每隔一定距离在地上放一个二维码和定位识别标志来消除长距离误差。还有一个方法就是在屋顶装几个摄像头,用图象定位

网友G:
买个倒车雷达研究研究改装改装

网友H:
LZ如真不考虑成本的话,可以帮你推荐,只是超宽带通信这种东西国内市场推的不是很好,精度大概可以到30cm,如果性价比高的话定位精度可以达到1m,你可以关注一下UWB、CSS的技术,欢迎探讨!

网友I:
考虑用摄像头俯拍,图像定位吧

楼主:
回fp123123:
XY坐标法不够全面,我的4驱小车如果左右轮加工精度不一致或者地上有个杂物,我的小车可能会偏向
,一般的测向的传感器叫什么来着,也是有精度的;
地上放二维码感觉就低端了;
屋顶装几个摄像头,用图象定位,这个涉及到算法吧,有没有现成的产品或模块?

楼主:
回lampfire:
倒车雷达太低端了,精度低,距离近。有没有迷你雷达卖?

楼主:
回skyfight:只是个论文,论文不靠谱,产品或模块有么?

楼主:
回renjunwei666:
    请推荐超宽带通信代理或品牌啊,30cm先凑合用用吧

网友J:
在地板上划线;P

网友K:
如果楼主真的想要的话,可以考虑蓝蜘蛛007的产品.效果还不错.

楼主:
蓝蜘蛛007没有定位的产品啊

网友L:
有一种扫地机器人,会自动回去充电,靠无线引导,你可以去了解一下,或许有用

网友M:
Rovia 机器人用的那个北极星定位模块应该不错,估计可以做到cm级,重要的是有现成的模块卖。不行你就上淘宝买个Rovia,拆一个下来用得了,便宜,才250元左右。

楼主:
请问北斗星模块哪里有卖的?

楼主:
我网上查到美国的专利号了,谁知道北斗星的工作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