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饱和问题

楼主(2013-03-06):
请问如何让一个同相放大器输出饱和电压?

楼主:
例如这个放大器?怎么调节才能让放大器输出接近5V,我现在只能输出4V的信号,接50Ω的负载后只剩下3V了,幅度不够,所以想调高放大器的输出电压,请问大侠们我应该怎么做啊

网友A:
提高供电电压

楼主:
供电电压就是5V,提高不了的,就是想提高一下输出电压,加完50欧负载后达到3.5V应该就可以了,请问怎么做啊

网友B:
AD811在5V时不是轨对轨输出的,这点你去查下器件特性可知。所以你的输出不能到达5V,要想提高到5V建议提高电源电压,至于提高多少,请参考运放的输出特性

楼主:
好像是我理解错了,请问大家,我要用这个放大器驱动一个50Ω的负载,我现在驱动后还剩下3V的幅度,这是不是表明这个放大器已经具有驱动这个50Ω负载的能力了?

楼主:
正在看童诗白的模拟电子,上学的时候没有好好学,现在再看运放这块讲了好多啊,推荐大家再回过头看看

网友C:
输出5V,接50Ω负载,要100mA电流,普通的轨到轨也很难达到的。可以用一个轨到轨运放输出加一级PNP三极管集电极输出,这样的话能接近5V。

网友D:
换用轨到轨运放或者在运放后面加一级乙类晶体管放大器,开关信号的话用MOS管更好。

网友E:
用运放的带宽增益积和高压摆率来弥补晶体管放大器的交越失真,需要大环负反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输出5V,接50Ω负载,要100mA电流,普通的轨到轨也很难达到的。可以用一个轨到轨运放输出加一级PNP三极管集 ...

三极管的驱动能力是不是没有AD811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运放的带宽增益积和高压摆率来弥补晶体管放大器的交越失真,需要大环负反馈 ...

这个?有点蒙。。。我太菜了,呵呵

网友F:
用个5V转+-12V的DCDC转换成更高的供电电源怎么样?即使是轨到轨运放,也不可能完全输出到5V。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三极管的驱动能力是不是没有AD811好啊

AD811的输出电流能力 有三极管强呢?

网友H:
引用 网友C:
输出5V,接50Ω负载,要100mA电流,普通的轨到轨也很难达到的。可以用一个轨到轨运放输出加一级PNP三极管集 ...

说的没错,而且AD811是电流型运放,建议查下其手册,很少有输出能力可达到100mA的运放,
如果你后级电路是类似环形天线发射电路的,必须电流,则应接功放管~

网友I:
换用SGM8051吧,轨对轨的输出,常温下最小100mA的驱动电流能力,典型值130mA,楼主看看其他参数是否满足应用,驱动能力完全没问题

网友J:
西瓜—东瓜怎么比????哈!

网友J:
运放—三极管放大……………教科书上有!

楼主:
嗯,感谢大家的回答,呵呵,学到了很多~

网友K:
注意交越失真,具体参数的计算,元器件的性能,建议看看模电书和相关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