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tasheet上一些看不懂的求教

楼主:
1:+2.5 V External Reference—Provides a reference for wrap-backtesting. Refer to the +2.5 V External Reference section for more information.
2:PFI 0—This pin is configurable as either a digital trigger or an event counter input. Refer to the PFI 0 section for more information
3:+5 V Power Source—Provides +5 V power up to 200 mA. Refer to the+5 V Power Source section for more information.

网友A(2013-03-07):
虽然咱英语也不是很好,但是借助工具,看手册还是能明白大致讲的什么意思的

网友B:
楼上用的什么工具啊,翻得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用的什么工具啊,翻得还不错。

wrap backtesting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用的什么工具啊,翻得还不错。

= =

网友C:
百度翻译结果:
1:+ 2.5 V外部参考包装测试提供参考。更多信息参阅+ 2.5 V外部参考。
2:PFI 0-this引脚可配置为一个数字触发器或一个事件计数器输入。更多信息参阅PFI 0节
3:+ 5 V电源提供高达200 mA 5 V电源。更多信息参阅+ 5 V电源部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楼上用的什么工具啊,翻得还不错。

谷歌翻译
http://translate.google.cn/?hl=en#en/zh-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