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电路咋计算?

楼主(2013-03-06):
如图,用单片机采电流的,运放是 INA128,Vcurr_Out接单片机AD采样口,Vout为互感器输出(电流方向有正负两个方向的),想知道 Vcurr_Out 和 电流互感器输出Vout的函数关系....

网友A:
我的理解 不知合理不   I=(Vout-2)/1欧姆 (A)

网友B:
1 电流互感器进行电流等比例缩小。
2 1欧姆电阻进行采样
3 三运放仪表放大器进行放大,放大倍数由R7设定,计算公式50k/5.1K=9.8倍
4 然后输出滤波,不过输出不是对地的,是对REF来说的。
另外输入本身是差动输入的,最好不要接成单端形式。

楼主:
谢谢回复,输出对ref说的,是不是运放输出的信号被抬高了2伏?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输出对ref说的,是不是运放输出的信号被抬高了2伏?

是的,输出不是对地的,是对ref来说的,一般ref都接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