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隔离型DCDC模块输入、输出共地可以吗?有什么影响

楼主(2013-03-06):
请问隔离型DCDC模块输入、输出共地可以吗?有什么影响?

网友:
不要共地,否则一边干扰会通过地传到另一边

网友A:
隔离电源的输入与输出是可以共地的,这样实际上就是非隔离的应用。但在共地情况下需要注意以下问题:
1.电源的隔离性能遭到破坏
2.由于输入与输出不隔离,相互之间的干扰会直接耦合。
所以如果对这两方面没有特殊要求的情况下是可以共地使用的。

网友B:
楼上正解,我也这样用过了,没什么问题,但是厂家一般不推荐这样使用。有点浪费了隔离的性能。

网友C:
mornsunFAE 牛!又长见识了

网友D:
6楼的回复更牛,无敌了~!

网友E:
EMI特性会变差!如果一个模块隔离使用可以过CLASS A ,非隔离使用的话就过不了的!
浪费的啊!

网友F:
输入输出地之间不加电容联系的话输出端信号质量很差,什么原因?

网友E:
这个电容的作用主要是降低滤去高频噪声的!加的电容越大,输出端的噪声越小!
这个电容的作用对传导的高频部分特别有帮助,主要是增加了输出端对大地的电容,增加了共模电流的回路电流!

网友G(2013-12-28):
公地那就不叫隔离DCDC了,就是DCDC了

网友H:
要隔离的。

网友I:
没有影响,但是信号隔离的意义没有了。

网友J(2015-02-05):
引用 网友A:
隔离电源的输入与输出是可以共地的,这样实际上就是非隔离的应用。但在共地情况下需要注意以下问题:
1.电 ...

为什么我用DCDC隔离电源模块,输入输出的不共地,的纹波噪声比共地的还要大一些?

网友K:
要共地的话,还不如直接买非隔离的模块得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J:
为什么我用DCDC隔离电源模块,输入输出的不共地,的纹波噪声比共地的还要大一些? ...

同问,版主赶紧来解答~

网友A:
引用 网友K:
同问,版主赶紧来解答~

实际上,大部分的DC-DC电源模块,特别是PWM控制型的产品,隔离当做非隔离来用的时候,噪声都会有不同程度的增大;而定电压产品的情况就比较复杂一些,有时候小,有时候大,主要还是要看你系统的布板以及走线,隔离产品的变压器还是存在隔离电容的,这个电容可以通过共模噪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