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金升阳的产品可以并联使用吗?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3-03-06):
你好,电源并联使用得看实际的应用情况:
1.作为冗余设计,为提高供电的稳定性,多个电源并联使用,以防止其中一个电源失效后由其他电源继续供电。这样的方式是可以采用并联使用的,保证其实际的负载功率低于其中任何一个电源的额定功率要求。
2.为了得到大功率输出而多工模块并联使用:这种方式是不能使用的,因为由于每个电源的输出电压都会存在一定的差异,当实际负载需求功率超过单个电源的额定功率时,大部分电流会加到输出电压较高的电源上,这样会导致某一电源过功率运行,会直接损坏电源或给整个系统的可靠性造成影响。

楼主:
很多通信电源可以并联使用,好像采用了均流技术,金升阳有没有这方面的计划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