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stm32F103C6T6A 用 jtag 下载不进去程序

楼主(2013-03-06):
如题。但是用isp串口可以下载进去程序。mdk3.80里面在选Flash型号时没有发现有32k大小的呢?请问这个问题如何解决啊?谢谢!

flash选型

flash选型

下载问题提示

下载问题提示

网友A:
个人觉得是电路焊接问题   可能是电路虚焊问题   或者是你的烧写软件设置问题

网友A:
前段时间我也遇到过这种问题   主要是虚焊问题   这个硬件电路需要着重考虑

网友B:
可以用SWD模式试试。

楼主:
谢谢!
我用sw模式下载时,识别这个器件了,但是出现cannot enter debug mode 的错误提示。网上搜索了一下看到也有人遇到类似的问题了。
这个仿真器给其它stm32芯片比如大flash的下载没什么问题,就这个c6出现问题了,以前也下载进去过。没准真有可能像网上说的以前程序把JTAG模式给关闭了?

cannot enter

cannot enter

flash

flash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
我用sw模式下载时,识别这个器件了,但是出现cannot enter debug mode 的错误提示。网上搜索了一下 ...

是不是你把jtag复用了

楼主:
没有复用jtag,刚才用isp重新清除了一下芯片,jtag下载不行,识别不了器件,sw下载能识别器件,但是下载不进去,还是出现上面的问题。

楼主:
ISP可以下载进去并运行

网友D:
虚焊   或者是烧写器设置问题  就这两个问题   呵呵   仔细查一查  实在不行就找FA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