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电路 项目外包

楼主(2013-03-06):
300路电流电压测量版设计外包,功能如下:
1. 驱动电流测量电压
2. 驱动电压测量电流
电流范围:100nA-1A,
电压范围:5mV-24V
精密度:20bit ADC
PC LINUX USB数据传输接口
有意者请联系:陆先生;fongluk@hotmail.com 或者 kelvinzhou@139.com

网友A:
这个系统蛮有意思的~有足够时间的话可以上~

电流参数有点紧巴巴~电压还好~300路分建子板扩展即可~

并不会很难搞~类似于探针卡的东西~不错不错~

网友B:
电流正7位的分辩率,不容易弄啊。

网友C:
缺少精度指标和速度指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电流正7位的分辩率,不容易弄啊。

确实不容易~但是做出来会很有劲~

我现在喜欢用1mOhm的0.5%的功率电阻采样~很是畅快~

反正有钱砸的话还是可以做出来的~不是么~

呵呵呵~

网友D:
要想楼上学习

网友E:
俺就是做仪表类开发的,楼主给出的电压,电流测量范围倒还可以,不知精度要求和速率要求,我们公司的芯片有24位ADC,但是真有效位只有16位,加上软件平滑,能做到十七位多点,直流测量在能保证精度在千分之一内。一颗芯片同时测量电压、电流各一路,能做到0.5S刷新速率。

网友F(2013-12-20):
请教一下各位大侠:能否开发个小电路——类似声卡line in/out中声音音量检测,有声音达到一定幅度,启动一个开关量输出,检测到低于某个幅度音量一段时间后,关闭开关量。要求线路输入输出双向检测

网友G:
200nA,34401都没采不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