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单片机外部中断入口报错

楼主(2013-03-06):
  用的 NEC 0893 单片机,现在要用到外部中断INTP4,编译环境PM+,
#define INTP4       0X000E
#pragma interrupt INTP4      MD_INTP4

如上编译就出现了错误: CC78K0 error E0838: Duplicated pragma VECT or INTERRUPT or RTOS_INTERRUPT 'INTP4'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而:
#define INTP3       0X000C
#pragma interrupt INTP3      MD_INTP3

都是正确的。

楼主:
没有人用 NEC 单片机吗

网友A:
可能你的这2句名称或者什么地址有问题..可以不用#define来定义中断向量地址的,在设备文件里面已经有定义了

网友B:
PM+的帮助里会有详细说明该错误原因,和解决办法。
去查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