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下你们都是怎么对电容放电的?

楼主(2013-03-06):
电路如下图:

在电路板上焊接此电源电路的时候,没有R167电阻,电源拔掉的时候,40V的电源要很长时间才“放”完。
就加了个1k的电阻对电容放电,40V很快降成0V了。在PCB制板的时候,也就这样加上去了,大伙说说你们
碰到这种情况都是怎么做的?

网友A:
如果你的这个电路要给负载提高40v的电压的话   就没必要加这个电阻   因为负载会很快放电的
你只针对这一块电路焊接调试时 如果没有R167那肯定放电很慢了
所以在真正使用过程中没必要加此电阻  只会增加功耗

网友B:
增大电阻阻值,减慢放电时间,降低功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的这个电路要给负载提高40v的电压的话   就没必要加这个电阻   因为负载会很快放电的
你只针对这一 ...

有道理

网友D:
准确的说法是:这个电阻是泄放电阻,安规规定,当器件的储能值达到一定程度时,为保证用户(或维修人员)安全,必须有泄放回路(具体多少焦耳我不记得了),如果这个电源和负载不可分离,且负载能够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将电容上的能量泄放掉,就可以不用这个电阻,如果电源可能与负载脱开,那么就需要这个电阻,否则维修人员的工具可能会在电路板上放电,打坏其他元件,电压过高可能伤及人身。

kdc
牛

楼主:
引用 网友D:
准确的说法是:这个电阻是泄放电阻,安规规定,当器件的储能值达到一定程度时,为保证用户(或维修人员)安 ...

说得很有道理,受教了。NE5532,谢谢您!我想再问下,一般放电时间为T=RC,如果R取值太大,放电时间就变慢了。但是如果R值太小的话又会增加整个电路的功耗,按您的经验来看,这个R值取多少算最合适呢?

网友E:
这个电阻没必要加的
你的电路不可能就这样的,我猜想这就是一个电源模块,后端还是接的其他设备
增加了这个电阻,相当于增加了功耗,
当然在板子生成测试的时候会遇到这个 带电的问题
其实很简单,在做测试夹具的时候,这个电阻做在夹具上  即可,
步骤:放板子,通电,看电压,断电,取下板子,放周转箱子.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电阻没必要加的
你的电路不可能就这样的,我猜想这就是一个电源模块,后端还是接的其他设备
增加了这个电 ...

对,我这个板子是系统的电源部分,是用端子和负载部分连接起来的,这个可以断开的。NE5532斑竹也说了,要是电源部分和电源部分断开的话,这个泄放回路就需要加上,不然到时候维修的时候就有可能电坏其他元件的危险。怎么破?谢谢您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说得很有道理,受教了。NE5532,谢谢您!我想再问下,一般放电时间为T=RC,如果R取值太大,放电时间就变 ...

只要知道了原理,其实你自己都可以回答这个问题了——从断电开始,到操作人员能够接触到这块板子之间的时间,简单来说就是拆卸机器的时间以内把电放掉。

网友F:
这个电阻加得好,阻值可以更大一些,比如10k,4K7

网友G:
单独加个电阻放电,不如再串个LED作指示,一举两得。

楼主:
引用 网友G:
单独加个电阻放电,不如再串个LED作指示,一举两得。

嗯,这个方法不错,顶一个!
引用 网友H:
| 显示全部楼层
这个泄放电阻还是有必要的:lol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泄放电阻还是有必要的

难道这样就不可以构成泄放回路吗?还可以指示放电情况,不是一举两得吗?

网友I:
上图这个方法OK,,

网友J:
RC充放电电路,把电容存储的电量释放出来,接负载

网友K:
其实,实际使用过程中,电源就算不考虑放电问题,也要加LED指示的。

网友L:
完全是个安全电阻

网友M:
加电阻和LED的方案是最好的,顶一下

网友N:
没看出哪里有问题..

网友O:
40v?没看错吧。我们产品上400V也没加泄放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O:
40v?没看错吧。我们产品上400V也没加泄放电阻。

:funk:你们电源部分和负载没有分开的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