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 使用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3-03-06):
1、我系统一个主机,一个从机,均为PIC,硬件连接485,协议M-BUS.担心远程(10-200米)的从机会死机,所以主机在一定的时间没有收到从机的心跳数据包,启动复位从机动作,可以用主机的IO输出低电平强制拉低从机的复位端口吗?从机就要用外部的复位电路了对吧,复位电路设计不好,系统也就不稳,这一点请大家指点我这样复位的方法可以吗?从机复位端口电路应该怎么设计才可靠?
2、主机和从机之间10-100米,12VDC,可以主机给从机供电吗?电线有要求吗?
3、主机驱动电机,220V,1500W电机转向,选择了220V\10A的继电器,继电器们那个牌子性价比高?继电器应该是高电压侧的电流大,低电压部分电流应该不高吧,所以打算用光耦隔离,加普通的三极管驱动继电器可否?

网友A:
功能上虽然可实现,但方案不是好方案。

可以考虑如下:
1、主机发一个要求应答数据包给从机,从机收到回答,从机超时收不到就强制自己看门狗溢出复位。

2、从从机电源互相隔离,主机控制一路光耦给从机的MCLR端,发现从机无应答,则发一个RST给MCLR让从机复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能上虽然可实现,但方案不是好方案。

可以考虑如下:

感谢!
关于您说的方案1,从机超时接收不到数据,自己强制复位。如果从机死机了呢? 我上面的办法的目的是主机强迫从机复位。
您说的方法2,我从机的电源是主机供给的,光耦也隔离不开啊。你这里的光耦不是隔离作用,而是一个电子开关吧。

网友B:
485通信是两线,为了给从机复位200米再另外加一条线?哪这条线上有干扰呢怎么考虑?
还是在从机上想办法呵(协议和硬件抗干扰等)---如以上说的1 ,死机可以看门狗复位:)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
关于您说的方案1,从机超时接收不到数据,自己强制复位。如果从机死机了呢? 我上面的办法的目的 ...

你有太多的限制,所以不能采用高低电平的方式了,只能改成电流环通信,然后从电流环上截取电能给从机供电。

楼主:
我在考虑一下2位的建议,谢谢。

网友C:
可以用主机的IO输出低电平强制拉低从机的复位端口吗?  千万不要这么做,太不可靠
考虑yewuyi 的第1个建议,如果你还担心,那么我告诉一个极端的方法(不到不得已不要用)
方法:自己写初始化程序(即使是C也自己写,不要用编译器的初始化功能),然后用硬件做一个复位器,每隔1秒钟复位一次单片机,这样单片机就永远不会死机

网友C:
如果通讯正常,你也可以发出一个脉冲,让复位器不要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