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link的仿真不能实时的吗?

楼主(2013-03-06):
我在调试的使用使用到了时钟,感觉在仿真状态下,时钟的延时明显变慢了.可是不能实时的话,我的波形就对不上了.有没有办法让它实时的跑,到断点才停下来?

网友A:
我用 STM32 好象没有遇到这个问题. 看来 STM8 的内核问题?

网友B:
可以实时啊。

网友C:
仿真是可以实时的   感觉还是你内部配置的问题   呵呵   帮你顶一个

网友D:
目测是PLL的配置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目测是PLL的配置问题

PLL是什么?我用的是stm8s哦

锁相环,时钟倍频用的

网友E:
我的也遇到了这个问题啊,进来取经来了

网友F:
锁相环倍频问题  这个没有玩过  呵呵  只能顶一个  看看有没有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F:
呼唤香主  哈哈  香主一定能解决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