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9F166A驱动1/5占空比、1/4偏置LCD的问题

楼主(2013-03-06):
大侠们,当我用下面的程序初始化LCD时(1/8占空比,1/4偏置),LCD可以全部显示出来,但是每一段都很暗,只有一点影子。当我把  DISPCON  =0X7f;  改为  DISPCON  =0X6f;(1/4占空比,1/3偏置)  时,LCD显示亮度正常了,但有几段显示不出来,我的LCD是1/5占空比,1/4偏置的,另外我只在XTAL上接了32768HZ的晶振。第一次使用中颖单片机做东西,请高手指点一下,问题出在哪里?
void LcdInit(void)
{
        DISPCON  =0X7f;                 //0111 1111     LCD控制寄存器
        DISPCON1 =0X1c;
        DISPCLK0 =0x6e;
        DISPCLK1 =0x01;
        P0SS = 0x07;            //P0模式选择寄存器          0=IO 1=segment
        P1SS = 0xf0;
        P2SS = 0xff;
        P3SS = 0x1F;
}

楼主:
补充一下,我把COM6-COM8悬空处理,还有seg1-seg4做为仿真接口,seg接口是从seg5开始的。

网友A:
VOL[3:0]=1111 ,此时的Vlcd=1 VDD,清查一下你使用的LCD的电压规格是多少,是否和SH79F166A的工作电压一致,如果不一致也可导致显示不正常。

楼主:
谢谢版主,我发现问题了,我用的玻璃是1/3偏置、1/5占空比的,因为那LCD是之前成套买回来的,是邦定的那种,也没有资料,不清楚是什么偏置的,现在出问题了,如果用1/4占空比的话com口不够用,如果用1/8占空比的话偏置又不对导致显示变暗,有没有办法用1/4偏置的片子驱动1/3偏置的LCD屏呢?

网友A:
这就没有办法了,一定要规格匹配才能正常驱动,请重新找适合规格的LCD玻璃。

楼主:
LCD玻璃是换不了的了,库存还有很多,有没有合适的中颖单片机可以推荐一下,我这边的LCD是5x19,1/3偏置的,另外加几个按键,I/O口也不是很多,还有要低功耗,就这么多了。

网友B:
请问一下,你用这块芯片时,外围用了偏置电阻了吗,我听说它是采用内部偏置,只有两种方式可以选择,具体的资料又没有找到.

网友C:
SH79F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