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O并联

楼主(2013-03-06):
I2C总线上挂的两个器件 都上拉了,而且上拉电阻的电压来自不同的LDO

想知道 LDO因个体间差异(驱动能力不同) 会相互 打架吗?  纹波 相互叠加?
? ~~~导致一个LDO 倒灌? 或者其他 异常现象

网友A:
一般不会倒灌,除非某个LDO输入端无电,但因为输出电压的差异,输出并联时个体间负担的电流会差别很大:某个都快过载崩溃了,其他的还在待机观望。

网友B:
我猜想楼主遇到什么问题了
你2个iic器件,用了2个LDO
你现在读其中一个 为了省电,把另一个LDO关闭了,导致读出来错误或者读不了.
之前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
这个估计还是和器件本身有关的,
解决办法,你LDO不要关闭就好了.
至于打架?纹波?还不至于影响IIC读写,你可以看看波形的 毕竟大多数设计都是这么干的.

网友C:
他的意思是此I2C总线上有两套上拉,一套接的3.3V,一套接的5V。I2C总线空闲时,线的作用忽略。然后5V通过两个电阻接到了3.3V,这时候是不是会对3.3V电源倒灌。

总线上只要一组上拉就行了。

网友D:
应该是两个都上拉到3.3V吧,实际确实有可能一个是3.29V一个是3.31V,但是还不至于有什么影响。

其中一个关掉的情况没试过,不评论。

楼主:
两个都上拉到3.3V (两路都一样LDO 负载都一样),  I2C 通讯 会有几百分之一的概率出错
去掉一路上拉 后  I2C 通讯会有千分之一的概率出错
I2C 协议 是 FPGA 内嵌的 还没找到具体问题
望大家继续讨论 ,就其问题的根本所在!!!!

网友C:
用示波器观察波形最靠谱了·

网友E:
楼主实在担心打架的话 可以在两个器件的I2C总线上串个小阻值电阻隔一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