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模拟产品-信号链]
降压电容厂家选择

楼主(2013-03-06):
最近在做一个案子,有关电容降压的电路,电压范围为AC450V以下,关于这个降压电容,想请问各位有哪些比较好的成产电容的厂家?
第一次发帖~

网友A:
你给大家普及一下  什么是降压电容

楼主:
额,是阻容降压!哈哈,我很菜

楼主:
[em: 就是这样的图,不大清楚哦,第一传图

网友B:
个人感觉. 容量合适耐用足够高就行了.

网友C:
弄个CBB的电容就行了呗

网友C:
去VISHAY 看看  比较出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弄个CBB的电容就行了呗

现在就是用CBB的电容,但老大要求很严格,觉得我找的厂家不好~怕以后他们偷工减料,所以还要找……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去VISHAY 看看  比较出名的

嗯,多谢,我去看看

网友D:
这个电容质量很重要,问题是检验时都是好的,1年后才发现,有的炸了,有的外表没问题,但容量下降很多。

网友E:
选择合适的耐压值  确保耐压值能够耐受输入电源的最大冲击  这样基本就OK了   如果想保证品质   最好选国外大厂的电容  价钱上去了   呵呵

网友F:
国外的一些产品就是比国产的好

网友G:
主要用于电源滤波,电源降压,倍压,吸收浪涌保护IC,基本工作原理就是充电放电,当然还有整流、振荡以及其它的作用。应用于电源电路,实现旁路、去藕、滤波和储能    LED阻容降压用高压贴片电容(代替插件CBB) 450V 224 1812封装 450V 334 1812封装 450V 474 1812封装 250V 684 1812封装 250V 105 1812封装 500V 224 1812封装 以上都为陶瓷X7R材质,耐温-55-125度。 损耗(DF)小于2。5% 可代替传统插件瓷片和CBB以及铝电解缩小体积 更多规格欢迎查询和索样  QQ:1070770993陈生13682423559

网友H:
合适的耐压值  确保耐压值能够耐受输入电源的最大冲击    一般首先考虑电解电容   品牌很重要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