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爬电距离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3-03-07):
还是要考虑的,如 爬距=表面距离/系统最高电压.根据污秽程度不同,
爬的意思,可以看做一个蚂蚁从一个带电体走到另一个带电体的必须经过最短的路程,就是爬电距离。电气间隙,是一个带翅膀的蚂蚁,飞的最短距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要考虑的,如 爬距=表面距离/系统最高电压.根据污秽程度不同,
爬的意思,可以看做一个蚂蚁从一个带电体 ...

多谢您的回复!光耦的二极管端引脚距离是0.8mm(A与B),是否需要开槽呢?

网友B:
AB 一般不需要开槽
我建议你L N 串2个电阻再串个4007

楼主:
引用 网友B:
AB 一般不需要开槽
我建议你L N 串2个电阻再串个4007

嗯 多谢您的回复与建议!R1到光耦A脚的这段线 与 光耦B脚接至N线师傅要保持距离?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 多谢您的回复与建议!R1到光耦A脚的这段线 与 光耦B脚接至N线师傅要保持距离? ...

不用,只要功能性绝缘就OK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 多谢您的回复与建议!R1到光耦A脚的这段线 与 光耦B脚接至N线师傅要保持距离? ...

但是AD之间最好要基本绝缘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用,只要功能性绝缘就OK

还麻烦您给说说 什么是功能性绝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