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TM32芯片最多可以提供几个正交编码器接口?

楼主(2013-03-06):
如题,需要至少3个编码器接口,如有符合要求芯片,请告诉我芯片型号,谢谢

网友A:
32好像只有2个高级定时器。你可以看下F0的有多少,那个好像多一点。

网友B:
非常想知道能接几个,是不是有两个高级定时器就能接两个

网友A:
高级定时器有编码器接口。

网友C:
根据数据手册介绍,4个通用TIMX定时器每个都有一个编码器接口。看看STM32F103VET6

网友D(2017-06-16):
TIM1 TIM8高级定时器两个接口
tim 2,3 ,4 ,5通用定时器4个
tim6和7不支持编码器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