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手们一个关于USB供电的问题

楼主(2013-03-06):
我的笔记本由于有一次用USB口去调试一块实验板,操作失误USB口驱动能力变差了很多,一开始正负压差只有2点几伏,然后自己弄了下+-压差弄会了4.2V左右,但是驱动能力变的很脆弱,我连接一个USB鼠标,再用USB模拟一个串口去调试单片机,根本没法做到,,,
2个USB口,一个接鼠标,另一个去驱动U盘都驱动不了,识别不了硬件,而且原来正常的USB鼠标里面的光源LED都灭了。。。
我想请问一下,我有一个思路不知道能不能实现,我想外置电源提供USB设备的芯片电源,然后外置电源与USB的GND共地,用外接的电源驱动设备,信号还是通过USB差分线输出、输入。不知道这样可不可以实现。想问问高手们,小弟还是学生没钱换电脑了。。。。。各位帮帮忙。感激不尽啊。。。

网友A:
貌似可以啊  只要保证地线一致

网友B:
可以试着找下主板上有没有过流保护器件,可能是个电阻或者自恢复保险。

网友C:
外置电源供电当然可以,但要注意外置电源如果使用开关电源要务必良好的接大地以保证其与计算机的地电位没有过大的差别。计算机的USB带有输出限流保护,对于合格的USB接口设计即使外部短路也应不至于摧毁接口。

网友D:
可以的,最好搞个电池稳压出来的5V 安全点
淘宝买个7.4V 锂电,搞个LDO 弄个5V 即可
或者干脆买个移动电源.
楼主还是学生,就不要拆机修复了,

网友E:
外部供电有很多啊,只要共地,没问题啊,我见过很多这样的用法,特别是要求USB供电但又负载超过500MA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试着找下主板上有没有过流保护器件,可能是个电阻或者自恢复保险。

过流保护的没有找到,,,板子上USB那边独立了块板子,我检查了下二极管都是良好的,USB接口芯片 我没怎么了解过,不太了解。顺便问下版主,为什么 我帖子有人回复了 我的没有新消息弹出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的,最好搞个电池稳压出来的5V 安全点
淘宝买个7.4V 锂电,搞个LDO 弄个5V 即可
或者干脆买个移动电源.

谢谢您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外置电源供电当然可以,但要注意外置电源如果使用开关电源要务必良好的接大地以保证其与计算机的地电位没有 ...

我本子是康柏的,请您简要描述一下限流保护是保险管限流吗?我拆机的时候似乎没有看到额。。。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过流保护的没有找到,,,板子上USB那边独立了块板子,我检查了下二极管都是良好的,USB接口芯片 我没怎 ...

上面有提示收到新消息,我都还没有用过消息自动弹出功能,建议在左栏“我近期的回帖”里手动刷新查看。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本子是康柏的,请您简要描述一下限流保护是保险管限流吗?我拆机的时候似乎没有看到额。。。 ...

是自恢复保险

网友D:
不一定是自恢复保险的
还有种情况用的是这种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