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cadence 16.5/16.6安装出现如下问题

楼主(2013-03-06):
各位有没遇到过呢
ERROR: Unable to update the CDS_LIC_FILE license path environment variable.
我装了好几次,每次都出现这个,导致无法使用

网友A:
是不是环境变量的问题?你在我的电脑-系统属性-高级-环境变量 添加上你的这个文件路径试一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环境变量的问题?你在我的电脑-系统属性-高级-环境变量 添加上你的这个文件路径试一试! ...

应该是

网友C:
**的有问题啊,估计是以前的没删干净

网友D:
环境变量路径不对吧

楼主:
如何彻底删除

网友E:
彻底删除要人工删除安装目录以及注册表中的所有相关项,可以尝试借助一些工具软件来进行删除操作。

网友F:
手工删除环境变量,重新安装

网友A:
不知道楼主解决了吗

楼主:
如何添加环境变量路径?是要添加哪个环境变量

网友G:
给你个正确的**方法

网友H:
有没有16.6的**方法

网友I(2013-05-31):
老是点击TOOL..PUK.EXE显示这个结果的,如何解决啊,请高人指点迷径。

网友B:
引用 网友I:
老是点击TOOL..PUK.EXE显示这个结果的,如何解决啊,请高人指点迷径。

看11楼,如何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H:
有没有16.6的**方法

16.5的有

网友J:
我的情况也是每次都找不到 license ,需要运行前先运行LicenseServerConfiguration,把license 文件再装一次。不知道这是啥原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6.5的有

明白

网友B:
引用 网友J:
我的情况也是每次都找不到 license ,需要运行前先运行LicenseServerConfiguration,把license 文件再装一 ...

感觉像是**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感觉像是**的问题

重新启动一下服务!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明白

:L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重新启动一下服务!

:)

网友K:
笑什么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猴哥,疯了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K:
笑什么啊

愿意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猴哥,疯了呀?

你能治么??

网友L:
引用 网友I:
老是点击TOOL..PUK.EXE显示这个结果的,如何解决啊,请高人指点迷径。

这个不用管,你点击TOOLPUK.EXE,一直等它自动结束就OK了啊!然后在装LICENSE

网友B:
引用 网友L:
这个不用管,你点击TOOLPUK.EXE,一直等它自动结束就OK了啊!然后在装LICENSE

感谢分享啊

网友M(2013-11-03):
你安装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N(2014-02-25):
要添加的文件是哪一个

网友O:
重装系统,最保险.其他都没用,防盗版起作用.不好清除干净

网友P:
我也出现了这个问题,而且电脑室刚刚重装的,怎么破?:'(

网友Q(2015-09-01):
License Server Configuration Utility
License client Configuration Utility
试试 以管理员的身份运行 。

网友R(2015-10-08):
引用 网友Q:
License Server Configuration Utility
License client Configuration Utility
试试 以管理员的身份运行 。 ...

谢谢~~~可以了,帮了大忙

网友S(2020-04-16):
以管理员身份运行!以管理员身份运行!以管理员身份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