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图,请大家分析下该电路是否有bug

楼主(2013-03-06):
如上图,驱动电机的,电机是12V,400mA
但是使用过程中经常有烧毁的现象,但大部分板子都是好的,
P1、P2时序也对,那么什么原因会造成上下桥直通呢?是虚焊?是短路?电源变化大?
这个电路本身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求高手分析。

楼主:
自己顶一个,继续等待解答

网友A:
犀利的H桥!!是不是瞬间启动时,电机就有3A多了!

网友B:
建议你先看看驱动波形。否则什么都是猜测

网友C:
又要用猜的?

网友D:
这种情况,还是时序上的问题,你可以示波器看看监控波形
你要保证即使IO出错,也不烧,
P1 P1没加保护
可以试试用专用IC

网友E:
是上电瞬时烧毁?还是使用过程中坏…???

楼主:
一般都是第一次 上电烧毁的比较多。
请问大家这个电路本身有没有问题?该如何改进?

网友F:
如6#  IO输出错了 没保护、那么上电时p1 、P2的状态 及其变化就需要注意了

楼主:
楼上,假如IO出错了,如何加保护?

上电时候MCU的IO是弱上拉,不足以使三极管导通

网友D:
P0 P1加门保护 B脚接复位引脚

网友G:
有些电路原理简单,但做好却是比较麻烦的.不然也不会有motor driver IC 的存在了。
TI, ST,Allego 都有相关产品。

楼主:
11#方法不错,时序没错,出于成不考虑就不加与门了

不知道把MOS管换成8050三极管会不会更稳定些,因为MOS的G极虚焊也可能会导通

网友H:
这么小电流建议用三极管

网友I:
会不会是因为H桥没有加一个死区时间引起的?
开机时或者工作中,状态改变有可能导致上下导通

网友J:
引用 楼主:
自己顶一个,继续等待解答

马达上面并联一个续流二极管,这样起到保护三极管的作用!

网友K:
楼主试下Q1控制左边两个MOS,Q2控制右边两个MOS

网友L:
看看波形图,也可能是虚焊问题,先一个个管脚检查好了,很多板子问题都是虚焊或短路引起的

楼主:
非常感谢这么多热心的朋友提出了好的建议。
打算改为三极管试试。

网友M:
楼主加几个二极管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M:
楼主加几个二极管试试

目前用的是MOS管,里面已经有二极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犀利的H桥!!是不是瞬间启动时,电机就有3A多了!

不太明白你的意思?你是不是说是瞬时电流大烧毁的,电机内阻30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你先看看驱动波形。否则什么都是猜测

看波形了,驱动波形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I:
会不会是因为H桥没有加一个死区时间引起的?
开机时或者工作中,状态改变有可能导致上下导通 ...

死区肯定是有的,都在1ms以上

网友N:
这个H桥怎么设计的这么奇怪!!错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N:
这个H桥怎么设计的这么奇怪!!错了吧

哪里错了?请指点

网友O:
会不会是上电时初始信号不正确引起的?

楼主:
现在问题是MOS管很容易坏,大多是GS通了,或者是DS通了,或者G极是低电平的时候NMOS(NMOS用的2304)的DS极也是开通的

请教一下大家,MOS管坏的原因都有哪些?

网友P:
MOS的G极是一个电容,Q17,Q18有放电电阻,Q8,Q9就没有,这样也可能会导通

网友Q:
额。。。建议你先看看驱动波形

网友R:
如何才能有积分呢

网友I:
MOS 管什么型号啊?会不会MOS本身的电流限制

网友S:
死区时间再看看,,,

网友T:
这个电路要工作是要有时序保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P:
MOS的G极是一个电容,Q17,Q18有放电电阻,Q8,Q9就没有,这样也可能会导通

Q9,Q10也有放电回路啊,R3,R6不就是吗?

网友U:
死区+互锁(互坼)
可保安全

楼主:
测试了几天发现是MOS管容易损坏导致的上下桥直通,然后烧毁
至于为什么MOS管这么容易坏(不受G极控制,DS端直通了),还没有找到原因,初步估计是MOS的G极没串联电阻导致的

网友V:
嗯 从H桥电路来看  应该没多大的问题  但是就电路图来说  我觉得你应该就MOSFET做一下保护  并联些吸收电路  确保冲击电流损坏MOSFET   除了这些就是程序控制问题了  关于你说的出现击穿同臂MOS管的问题  肯定是死区没有控制好  你的电路没有添加硬件死区 只能通过程序添加了 这个很重要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太明白你的意思?你是不是说是瞬时电流大烧毁的,电机内阻30欧的

软件用PWM启动,来降低启动电流。
如果使用过程中马达卡死的话,就用硬件做一个马达电流取样,把它信息输入到单片机。
我的思路是这样的,没有代码与原理图!

报告完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