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的卷积

楼主(2013-03-06):
信号卷积中为啥要翻折再右移动  直接左移动不行吗  大家说说啥道理

网友A:
楼主理解了线性系统的齐次性和可加性了吗? 所有的理论都建立在这两点上面。

网友B:
这个你可以冲激序列来理解,δ(n-m)决定了是翻折再右移动,实际上就是把信号分解,再利用可加性和齐次性表示出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理解了线性系统的齐次性和可加性了吗? 所有的理论都建立在这两点上面。 ...

能说详细点吗

网友A(2013-04-15):
引用 楼主:
能说详细点吗

理解了齐次性和可加性, 就可以去理干嘛用到去卷积了,将输入信号看成一系列冲击。然后就是搞清楚傅里叶分解是干什么的。。。。。

网友C:
卷积时变量不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