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负5V电源制作

楼主(2013-03-06):
(无正文)

网友A:
电流要求多少?精度要求多少?

网友B:
先用dc/dc或者LDO 得到5V
然后HT7660 或者max774 得到-5v 看你电流需要多少
7660驱动一个运放够了

网友C:
方法同上面版主的,先用DC-DC或者LDO降压得5V,电流大就用DC-DC,电流小就用LDO,降压DC-DC一大推人做,高压LDO可以用SGM2300、HT7550之类;然后负压,200mA电流够用的话可以用SGM3204,60mA以内的负载的话可以用SGM3203,比版主说的那两个型号性价比会更好些:lol

网友D:
接ldo输出5v,5v接6990输出-5v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方法同上面版主的,先用DC-DC或者LDO降压得5V,电流大就用DC-DC,电流小就用LDO,降压DC-DC一大推人做,高 ...

我使用的芯片是正弦波发生芯片ICL8038,正弦波是用来做载波用的,做电桥的载波输入,电桥臂的阻值在300R到1K之间,这样的话电流够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用dc/dc或者LDO 得到5V
然后HT7660 或者max774 得到-5v 看你电流需要多少
7660驱动一个运放够了 ...

我使用的芯片是正弦波发生芯片ICL8038,正弦波是用来做载波用的,做电桥的载波输入,电桥臂的阻值在300R到1K之间,这样的话电流够用吗?

网友B:
8038 手册上写可以单电源供电和双电源供电的,你可以尝试下单电源
如果要负压,7660 搞2片,弄个肖特基管2路并一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8038 手册上写可以单电源供电和双电源供电的,你可以尝试下单电源
如果要负压,7660 搞2片,弄个肖特基管2路并 ...

单电源供电至少需要10V,电池电压还是不够用呀,而且还要升压

网友E:
引用 楼主:
单电源供电至少需要10V,电池电压还是不够用呀,而且还要升压

升压比负电压容易多了。楼主先不要着急,先把需求说清楚,不要抓半截就开跑。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升压比负电压容易多了。楼主先不要着急,先把需求说清楚,不要抓半截就开跑。 ...

其实就是想要一个宽电压输入,大电流输出的稳压方案,电压输入在7V-30V之间,输出给ICL8038供电,产生的正弦波可以给电桥做载波,电桥臂电阻在300R-1K之间

网友C:
7V~30V的输入电压,那就要高输入电压的DC-DC降压

网友F(2013-04-15):
SGMxxxx 是哪家公司的产品,怎么找不到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