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学生请教几个问题,大哥们进来帮帮忙....

楼主(2013-03-06):
本人大学本科生一名,专业是电气,现在在做一个单片机课设,题目是直流电机闭环控制系统.因为弱电这部分不是我们专业的核心,所以这个课设的要求也比较简单.
目前我希望能达到的要求是:
1.LED显示当前转速和设定转速
2.通过按键(并非键盘)来加速减速(按一下速度增加或减少固定值)
3.用pi算法,调节pwm波进行调速
以上功能全部在我们的单片机实验箱上完成,包括电动机和电动机的驱动电路还有led,按键电路全部都有.只有测速电路需要自己搭建.
现在遇到了几个问题:
1.测速电路我准备用光码盘,不置可否?
2.pi算法需要的是返回速度和设定速度的差值,那算出来的东西也应该是一个和速度有关的东西?如何和PWM波的参数扯上关系?(自控这门课对于PID算法讲的不是很多)
3.Kp和Ki两个参数怎么取比较好?
谢谢各位大哥,感激不尽.

网友A:
A1:测速是否能用光电开关来采集取决于转速和光电开关的开关频率,如果转速较快且不需从0起测,可以用齿轮减速机构减速后带光电传感器。
A2:PWM输出事实上是个电压量,而对于直流电机,电压与转速之间是有特定的函数关系的。
A3:这个要看具体的控制对象,是否带载和带载量如何,控制参数都可能不同,所以无法一概而论,建议楼主去搜搜PID参数整定方面的帖子,本站就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A1:测速是否能用光电开关来采集取决于转速和光电开关的开关频率,如果转速较快且不需从0起测,可以用齿轮 ...

谢谢这位大哥,第二点我还是有点不明白.是不是我先要不加pi算法,先把试验箱上的电机转速和给的PWM波占空比的函数关系给测出来?(理论上应该是线性?)然后用PI算法算出的应该输出速度再按照这个函数关系换算成PWM波的占空比进行输出?

网友A:
你可以测几个点看看大致的函数关系,这样更能弄明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测几个点看看大致的函数关系,这样更能弄明白些。

那关于PI算法和PWM波联系起来的大体思路是不是我后来想的那样?

网友B:
我相信楼主是学生,当年替老师带学生时很多人都有这种想法。常规的PID控制算法是目前自动控制里面应用较广泛的,只要随便翻开一本本科生的自动控制原理教材,里面讲的非常透彻。算法是有模型的,根据模型来调整控制,但是首先你要理解算法。建议你先深入了解下电机拖动和自动控制原理,然后再来做这个,否则,即便做了也不甚明了,没有什么意义。

网友C:
LZ,我的控制程序已经完成了,今天通过测试了。昨天我说错了,那个u(n)应该是pwm这个控制量,而不是被控量速度。速度和PWM的关系是不用计算的,你得到目标速度与返回速度的偏差e(n)后,直接代到PID公式里去计算下一周期所需要的PWM值,然后输出PWM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相信楼主是学生,当年替老师带学生时很多人都有这种想法。常规的PID控制算法是目前自动控制里面应用较广 ...

自控已经学过了,只提到过PID校正系统,没有深讲,关于系统的校正只讲了超前滞后,接着讲的就是状态空间的观测器与控制器了.我们专业到大三分了电力设备和电力系统两个组了,由于选的是电力系统,所以电机拖动也不会学了.这个只是单片机课设,要求比较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