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电压累加问题?

楼主(2013-03-06):
今天看了公司一个图纸,原理大概是一个多抽头变压器输出4个交流电压分别是1V、2V、4V、8V,如果你想输出交流电压是5V,就控制1V和5V继电器导通,输出1和输出2端电压就是5V,你想输出交流14V,就控制2V、4V和8V的继电器导通,输出1和输出2端的交流电压就是14V,我看了半天,导通根本就不是相加啊(蒙圈了)?求懂交流电压相加原理的同志指点迷津。:)

网友A:
没看明白怎么控制相位的,交流电要相位一样才能相加,相位相反的话就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明白怎么控制相位的,交流电要相位一样才能相加,相位相反的话就坏了 ...

是一个变压器输入220V,出来几个抽头电压分别是不是1V、2V、4V交流电压,交流也分相位相加?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一个变压器输入220V,出来几个抽头电压分别是不是1V、2V、4V交流电压,交流也分相位相加? ...

:L交流肯定要根据相位来的,交流电电流方向一致才能相加,相反会抵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交流肯定要根据相位来的,交流电电流方向一致才能相加,相反会抵消

:( 是不是一个变压器出来几个抽头相位都一样呢? 网上资料好少!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不是一个变压器出来几个抽头相位都一样呢? 网上资料好少!

是的,一般的变压器都一样。你查查变压器的只是就知道了。高中物理书上就有,不用找太高深的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一般的变压器都一样。你查查变压器的只是就知道了。高中物理书上就有,不用找太高深的资料。 ...

谢谢啦 这么晚还在线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啦 这么晚还在线

不客气,多多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客气,多多交流

假设相位一样,上图累加也想不通。:(

网友A:
引用 楼主:
假设相位一样,上图累加也想不通。

哪里想不通?1、2、4、8能组合出15之内所有的整数电压。
从这个原理图看,它是用12V继电器来控制的四路电压的通断。
另外,这四路电压导通后应该是串联的,不过这个图上看不出,没在这个图上。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哪里想不通?1、2、4、8能组合出15之内所有的整数电压。
从这个原理图看,它是用12V继电器来控制的四路电 ...

哦,能看出来,我刚才看错了导通后电压是串联的,没问题

网友B:
这个可不是什么多抽头而是多绕组,多抽头指在同一线圈上的不同圈数位置上引出抽头,这样的结构是不能串联的,否则将导致中间部份的线圈短路,多绕组在结构上是完全独立的,只要相位相同就可以串联,多绕组可以看成是多个独立的变压器,这么想问题就简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可不是什么多抽头而是多绕组,多抽头指在同一线圈上的不同圈数位置上引出抽头,这样的结构是不能串联的 ...

明了

网友C:
可能是四个独立的线圈,当需要5v时将1v和4v的线圈串联

网友D:
连上个示波器看看波形,相位什么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这个可不是什么多抽头而是多绕组,多抽头指在同一线圈上的不同圈数位置上引出抽头,这样的结构是不能串联的 ...

中间部分的线圈短路又如何?继电器断开的目的就是让他短路,从而减少线圈的匝数,需要它时,将它串入。增加匝数。
这样子是可以的阿。鄙人愚见,请更详细解释
但实际上这个电路是在继电器不吸起时,将各段绕组是断开的,电路输出0V,某个继电器吸起时,该继电器对应的绕组被串入回路,输出对应的电压。

试想,如果这都是独立的变压器,那就有4个输入,4个原边绕组。岂不很麻烦,又试想,如果其中两个的原边绕组分别接相位不同的相线,那这个电路就失去其根本设计的意义了。。。

网友F:
呵呵  这个问题还要春阳大叔来回答比较好   这个原理不是很了解   呵呵   希望有更多的高手能够参与进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中间部分的线圈短路又如何?继电器断开的目的就是让他短路,从而减少线圈的匝数,需要它时,将它串入。增 ...

线圈短路了变压器就无法工作甚至会烧毁,变压器的线圈哪怕仅仅是一圈短路后果都是严重的。

网友G:
话说只有中间抽头的才可以这样玩吧……

网友B:
楼上错了,看我前面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