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电压累加问题?

楼主(2013-03-06):
今天看了公司一个图纸,原理大概是一个多抽头变压器输出4个交流电压分别是1V、2V、4V、8V,如果你想输出交流电压是5V,就控制1V和5V继电器导通,输出1和输出2端电压就是5V,你想输出交流14V,就控制2V、4V和8V的继电器导通,输出1和输出2端的交流电压就是14V,我看了半天,导通根本就不是相加啊(蒙圈了)?求懂交流电压相加原理的同志指点迷津。:)    (刚才在技术交流区,觉得应该在电源技术区,不知道这么调过来,又发了一遍,版主见谅)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联

能否分析详细一点,交流接触的不是很多,谢谢!

网友B:
把变压器不同电压输出的绕组的异名端串联,串联后的新绕组得到的电压就是要得到的电压

网友C:
假设次级1-2 是AC1V 次级3-4 是AC 2V
那么把2-3接通,那1-4之间就是AC3V
原理就是这样,变压器串联.
在不明白 楼主仔细看看图半小时.

网友:
这些问题就好象  2+4+8=14  1+4=5这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变压器不同电压输出的绕组的异名端串联,串联后的新绕组得到的电压就是要得到的电压 ...

变压器输出的1V  2V 连接分正负不 ? 是不是好比上图端口 1 3 + 3 1 连接也行? 你的异名端串联 是不是要1 3+1 3 才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变压器输出的1V  2V 连接分正负不 ? 是不是好比上图端口 1 3 + 3 1 连接也行? 你的异名端串联 是不是要 ...

复习一下同名端,异名端的概念,就清楚了
画几个绕组出来,你就明白了

网友D:
楼上正解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复习一下同名端,异名端的概念,就清楚了
画几个绕组出来,你就明白了

此图虽丑 但通俗

网友E:
更进一步,只用两组交流输入(1V和3V)就可以得到4档电压:1V、3V-1V=2V、3V、3V+1V=4V,只是接线比较复杂。
同理,如果用三组交流输入(1V、3V、9V)就可以得到13档电压输出。4组(1V、3V、9V、27V)就可以得到40档电压输出.........只是接线更复杂了!!!

网友F:
中间抽头的可以这样玩 楼主发重了结一个贴先 :)

网友G:
才发现这里有一个相同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