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个转速信号,怎么检测

楼主(2013-03-06):
(无正文)

网友A:
一个定时器就可以了,用查询法。

网友B:
外部中断即可

网友C:
实时要求高不高,如果要求高的实时性,还是考虑用5个定时器吧,如果实时性要求不高的话可以考虑使用74HC4051一类的器件!

网友D:
用AVR ATMega48/88/168,最多24个外部PIN CHANGE中断输入,在中断里计数,用定时器做基准来计算转速,一个定时器即可。晶振用16M的,在最高转速3000Hz的那个通道,每2个脉冲之间的时间里,AVR可以执行5333条指令,干什么都够了,同时采集3000Hz频率的5个通道,没有一点压力,何况你有几个才100Hz, 实时性和精度完全没有问题

网友E:
具体怎么做还要看你需要检测的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