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MSP430的低成本虚拟数字示波器设计

楼主(2013-03-06):
     摘 要
     随着电子技术的发展及人们在这方面学习和实践的深入,设计者在实践中所遇
到的问题日趋复杂, 以致简单仪器已经无法解决。示波器无疑是解决这些问题的必
备仪器,但高昂的价格却限制了它的普及,特别是它在个人用户如从事电子设计
的工程师、学生中的普及。因此如何设计一款低成本的实用的示波器将是本文要
探讨的内容。
    本文提出了一套完整的虚拟数字示波器硬件设计方案,并最终完成了低成本
虚拟数字示波器的设计,制作出虚拟数字示波器工程样机一台。
    本数字示波器的带宽为 1MHz,采样速度最高 20Msa/s ,精度 8 位,能测量 0
-20Vpp   的信号,档位在上位机软件控制下无接触自动切换。信号采集及存储电
路由 MSP430F247 、EMP240       (CPLD)、TLC5510、IS61LV256 等组成,在 FIFO
逻辑电路控制下自动完成触发电平捕获、数据高速存储、采样停止等。在
MSP430F247 控制下,系统完成协议解析、数据的读取、预处理,并最终将数据发
送到上位机显示。与此同时采样的开始与停止,采样的速率和触发门限等均由主
控制器 MSP430F247 控制。系统具有三种采样方式,能完成毛刺捕获。测试证明,
本设计能满足一般的测量应用。

第三章信号调理电路方案测试论证与设计                                   9
           第三章 信号调理电路方案测试论证与设计
                               3.1 器件测试
3.1.1  运放性能测试
    信号调理电路是设计的难点,要考虑到功耗、带宽、稳定性等多方面问题。
◆ 功耗论证
    要对信号进行缩放,通常用到运算放大器。为方便用户使用本系统直接通过
电脑USB 取电,输出电压+5V ,最大输出电流 500mA 。在不致使电路复杂化的情
况下,这必然要求系统电源保持在 5V 以下。又考虑到输入信号有正负之分,故不
采用单电源运放或双电源的运算放大器的单电源接法,而采用正常的双电源接法。
使用 ICL7660  可产生-5V  的电源。因此只要选择最小电源电压为±5V  以内的双
电源运算放大器就可以了。剩下的问题便是带宽和功耗。经过选择,视频放大器
NE5532  比较合适。其具体参数如表3.1 所示

◆ 带宽测试
     参数表提供的带宽参数为单位增益积,这个参数表示的是运算放大器开环增
益降为 1 时的对应信号频率,根据闭环增益公式:

NE5532  的单位增益带宽为 10MHz,对于本系统的设计,要求衰减在-3dB 内。
为得到NE5532  的-3dB 带宽(又称全功率带宽,The full-power bandwidth ),现
对其进行如下测试:
◆ 稳定性测试
    在带宽测试过程中,发现运算放大器有轻微的频率失真,为确保系统在使用
条件着差时仍能正常工作,进行如下测试,为电路设计作参考。测试只记录了几
个敏感频率的波形。
    测试电路:如图 3.3,高的闭环增益往往会使运算放大器的频率性能变差,在
此选择增益G ≈15 ;
   测试条件:U          200mV  ,室温,测试时间2009-4-15           。
                i        p−p
    测试工具:RIGOL 数字示波器 DS1052E ,RIGOL 数字信号源。

    3.2 耦合
    耦合控制电路决定输入信号从示波器的BNC 接口输入端连接到内部信号衰减
与放大电路的方式。耦合控制可以有三种设置方式,即 DC 耦合、AC 耦合和接地。
DC 耦合方式为信号提供直接的连接通路。因此信号的所有分量(AC 和 DC)都会输
入后级信号链路,最终影响示波器的波形显示。AC 耦合方式则在 BNC 端和衰减
放大电路输入端之间串联一个电容。这样,信号的 DC 分量就被阻断,而信号的低
频 AC 分量也将受阻或大为衰减。这一耦合方式有利于观察大的直流信号中混杂的
交流小信号。示波器的低频截止频率就是示波器显示的信号幅度仅为其真实幅度
的 71%时的信号频率。示波器的低频截止频率主要决定于其输入耦合电容的数值
和输入阻抗。示波器的低频截止频率典型值为 1OHz.
    耦合控制电路的另一个功能是输入接地功能。这时,输入信号和衰减器断开
并将衰减器输入端连至示波器的地电平。当选择接地时,在屏幕上将会看到一条
位于 0V 电平的直线。这时可以使用上位机界面上的滑条来调节这个参考电平或扫
描基线的位置。

本系统中耦合电路完全由上位机软件控制,用户无需调节物理结构,而只需
在上位机软件界面上操作。这样既保证了用户在测量大信号时的安全,又不至因
用户接触物理结构时引入干扰,影响系统的正常工作。

3.3  放大与衰减
    示波器要能测量低电压信号(比如 200mVpp 信号)和电压较高的信号(比如
20Vpp 信号),那么在输入量和 TLC5510 所允许的最高输入测量电压(2Vpp )之
间,将存在不匹配,所以在信号调理部分,必须设置衰减和放大电路;在本系统中,
设置了两级衰减或放大,由继电器控制切换。第一级进行 3/20 衰减、3/10 衰减、
3/5 衰减和 3/2 增益,第二级实现单位增益和 10 倍增益。 通过组合完成对信号
  ×     ×  × ×         ×     ×       ×
的 15、 6、 3、 3/2、 3/5、 3/10、 3/20 操作,对应 200mVpp 、500mVpp、
1Vpp、2Vpp 、5Vpp、10Vpp、20Vpp 等 7 个档位。这样,系统就能完成 0 -20Vpp
宽范围信号显示。

总控制部分
    主控制部分是本系统的关键部分之一,系统的一切活动,包括开机自检、初
始化、档位的控制、采样启停的控制、采样速度的控制、数据传输等等,都在主
控制器的控制下有条不紊地进行。可以说总控制部分的稳定性决定了整个系统能
否正常工作。

楼主:
                     4.1 主控制器概述    控制算法的结构比较复杂,适于用运算速度高、寻址方式灵活、通信机制强
大的微控制器芯片来实现。
    本系统的主控制器选用 TI 公司的混合信号处理器 MSP430F247 。该单片机属
于 MSP430X2XX      系列,相比其他系列,该系列在电源电压为3.3V                       时可运行在
16MHz 主频上,运行速度高,加之 MSP430 单片机采用 RISC 指令集,单指令周
期,16MHz 主频意味着 16MIPS 的运行速度。因而该款单片机能满足系统高速的
要求。
    MSP430F247 具有 MSP430 系列单片机超低功耗的特点,电源电压范围为 1.8V
-3.6V,可运行于 6 种模式,其中 5 种是低功耗模式 LPM0 、LPM1 、LPM2 、LPM3 、
LPM4 ,另外一种为活动模式(AM )。而且从各种模式下恢复到活动模式速度快,
只需要 1us。在各种模式下的功耗如图5.1 所示。

在 3V 电源电压下,1MHz 的活动模式耗电仅为 300uA 。低功耗对本系统无疑
是有利的。
    除了高速和低功耗外 MSP430F247  丰富的片上资源也为本系统的设计提供了
便利。片上资源如下:

▲ 可灵活配置的时钟模块。
     内部 DCO  时钟可达 16MHz,经校准可达到±1%的精度;内部集成低频振荡
器;有两个外部时钟接口。
    ▲ 集成有 8 通道 12 位 ADC ,具有内部基准、采样保持电路。
    ▲  16 位定时计数器 A 带 3 个捕获比较寄存器,16 位定时计数器带 7个捕获
比较寄存器;
    ▲ 两个异步串行通信接口 UART0 、UART1 ;
    ▲ 片上比较器;
    ▲ 硬件乘法器;
    ▲  16 位看门狗定时器;
    ▲ 阈值电压可编程的电源电压监视器;
    ▲ 板载串行编程,代码保护;
    ▲  32KB+256B Flash   存储器, 4KBRAM;
    ▲  48 个通用 I/O,其中P1  口,P2  口共 16 个I/O  口具有中中断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