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问题

楼主:
最近用STC的单片机做了个小玩意,为何老是出现下载不了的问题,想请有经验的大侠指点一下,下载线是用PL2303做的,昨天还能下的,今天就下不了了。谢谢

网友A(2013-03-07):
重启电脑,重装2303驱动

网友B:
串口号选对了吗?各连接线都接触良好吗?

楼主:
选对了的,先试试重装PL2303驱动试试

楼主:
刚才查了一下设备管理器,好像驱动也没问题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刚才查了一下设备管理器,好像驱动也没问题啊

网友C:
检测下载模块连接单片机的接口是否接触良好

楼主:
昨天折腾了一天,用串口调试助手测试自制的下载线没问题,用此下载线向学习板下程序也没问题,不过要降低波特率。然后再用学习板上的下载接口或自制的下载线给我做的板子下程序,就下不了了,要么就是打开串口失败,端口已被占用;要么就是检测了半了,最后的结果是重新给MCU上电;或是连接上了,到最后就是握手失败。

现在的问题应就出在我做的板上,这板刚开始时是能下的,现在却下不了了,问题还在继续,也请有经验的朋友们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D(2014-03-24):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同样遭遇这样的问题啊?

网友E:
把串口全清了。重新插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