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功耗频率发生器芯片

楼主(2013-03-07):
这是一个无源输入4-20ma的电路原理图,变压器隔离输出4-20ma。
这里100kHZ发生器是低功耗的,哪位大神知道这个低功耗芯片,,,。。。求
.....

楼主:
补充一下,我见过的是一个六脚芯片,上面貌似写着46=1(太小了,看的不太清,或者是4G=1)。哪位大神知道这个芯片或者知道可以代替它的低功耗芯片,一起研究研究啊

网友A:
不好找啊

网友B:
555搞个
6脚IC?搞个图上来看看,最好描个电路图 拍个PP

网友B:
还有种方法,大概就是你说的 用2非门(正好6脚IC)产生方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种方法,大概就是你说的 用2非门(正好6脚IC)产生方波

这个要谢谢,我们老板打算买芯片试试看。试过了我再来回帖、。。。:)

网友C:
就是帮主说的那种实现方式,两级反相器搭建,上周还帮一个客户弄这个电路,不过电路稍微有些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帮主说的那种实现方式,两级反相器搭建,上周还帮一个客户弄这个电路,不过电路稍微有些区别 ...

弄得是隔离器还是方波发生器啊:)

网友C:
产生方波的电路

楼主(2015-07-02):
引用 网友B:
还有种方法,大概就是你说的 用2非门(正好6脚IC)产生方波

版主,这个电路的哦输出频率稳定性如何呢。有用过吗。比喻输出50KHZ